[問題求助] sony klv-32v200a 開機黑屏

楼主(2011-10-17):
sony klv-32v200a  開機黑屏

開機後 電源燈有亮  沒有閃爍

但整個螢幕是  亮黑的

网友:
看來是壞了。

第一步是先拆開,聞一聞有沒有哪裡燒掉了。

网友:
先量ad1板到高壓的電源是不適正常.再來做判斷

网友:
AD版可能燒保險了。

网友:
當開機後轉成綠燈時.一樣不開機.

那能控制(把綠燈..在按電源鍵能否轉成待機燈號).

如不能的話------->>>>T-CON異常(可能保險絲斷)
能轉換--->>>就要進一步的檢修

网友:
有聲音嗎??如果沒有就是AD版...

网友:
量 VCC12V有沒有  有的話可能是T-CON壞吧

网友:
原廠維修流程架構圖約27mb
上傳相片  我給你維修流程架構說明(原廠的)

网友:
規格
顯示裝置
供電要求: 220 V AC,50 Hz
屏幕尺寸: KLV-46V200A:46 英吋
KLV-40V200A:40 英吋
KLV-32V200A:32 英吋
顯示分辨率: 1366 像素(水平)× 768 行(垂直)
功率消耗: 顯示在TV的背面。
尺寸(w × h × d):
KLV-46V200A:
大約 1120 × 805 × 334 mm(帶支座)
大約 1120 × 755 × 116 mm(不帶支座)
KLV-40V200A:
大約 988 × 716 × 334 mm(帶支座)
大約 988 × 664 × 103 mm(不帶支座)
KLV-32V200A:
大約 792 × 593 × 219 mm(帶支座)
大約 792 × 546 × 99 mm(不帶支座)
重量: KLV-46V200A:
大約 34 kg(帶支座)
大約 29 kg(不帶支座)
KLV-40V200A:
大約 27 kg(帶支座)
大約 22 kg(不帶支座)
KLV-32V200A:
大約 17 kg(帶支座)
大約 15 kg(不帶支座)
屏幕樣式 LCD(液晶顯示)屏幕
電視制式 I、D/K、B/G、M
色彩制式 PAL、PAL60、秒AM、NTSC 4.43、NTSC 3.58
天線 75 歐姆,外置接線端子
頻道覆蓋範圍 B/G VHF:E2 到 E12 / UHF:E21 到 E69 /
CATV:S01 到 S03、S1 到 S41
I UHF:B21 到 B68 / CATV:S01 到 S03、S1 到 S41
D/K VHF:C1 到 C12、R1 到 R12 / UHF:C13 到 C57、
R21 到R60 / CATV:S01 到 S03、S1 到 S41、Z1 到 Z39
M VHF:A2 到 A13/ UHF:A14 到 A79 /
CATV:A-8 到 A-2、A 到 W+4、W+6 到 W+84
端子 S VIDEO 1/2:S
S VIDEO(4針袖珍型DIN):S
Y:1.0 Vp-p,75歐姆 unbalanced,sync negative
C:0.286 Vp-p(突發信號),75歐姆
VIDEO IN 1/2/3:
VIDEO:
1 Vp-p,75 歐姆 unbalanced,sync negative
AUDIO: 500 mV rms
阻抗:47千歐姆
HD/DVD IN 1/2: Y,PB/CB,PR/CR(份量視頻):
Y:1.0 Vp-p,75 歐姆 unbalanced,sync negative
PB/CB:0.7 Vp-p,75 歐姆B
P
KLV-32/40/46V200A (CH) 2
R/CR:0.7 Vp-p,75 歐姆
信號格式:480i、576i、480p、576p、720p、1080i
AUDIO: 500 mV rms
阻抗:47千歐姆
VIDEO OUT:
VIDEO: 1 Vp-p,75 歐姆 unbalanced,sync negative
AUDIO: 最大音量設置時大於1 Vrms
(變化)
大於500 mV rms(固定)
HDMI IN 視頻:1080i、720p、576p、576i、480p、480i
音頻:雙聲道線性PCM
32、44.1 和 48kHz,16、20 和 24位,
PC: 15針D-sub接頭,模擬信號RGB,0.7 Vp-p,
75 歐姆,positive
請參見32頁PC輸入信號參考圖
音頻:
立體聲 Stereo minijack 接頭,0.5 Vrms,1 千歐姆
耳機 立體聲 Stereo minijack 接頭

网友:
安全檢查/洩漏測試..................................................................4
謹慎操作 ............................................................................... 5
無鉛信息................................................................................. 5
自診斷 .....................................................................................6
1. 拆卸 ................................................................................ 1-1
1-1. 拆卸後蓋 ............................................................... 1-1
1) KLV-32V2OOA...................................................... 1-1
2) KLV-40/46V2OOA................................................. 1-1
1-2. 拆卸VESA托架裝配件........................................... 1-2
1-3. 拆卸H1板................................................................ 1-3
1-4. 拆卸H2板(除了KLV-46V200A) /
H46 板(KLV-46V200A) ............................... 1-3
1-5. 拆卸G1和G2板....................................................... 1-4
1-6. 拆卸AG板 ............................................................. 1-4
1-7. 拆卸TUG板............................................................. 1-5
1-8. 拆卸DTT蓋板......................................................... 1-5
1-9. 拆卸B板 ................................................................ 1-6
1-10. 拆卸交流供電插頭............................................... 1-7
1-11. 拆卸揚聲器和H4板.............................................. 1-8
1-12-1.拆卸LCD屏幕 (KLV-32V200A)................... 1-8
1-12-2. 拆卸頂部框架(KLV-40/46V200A).............. 1-9
2. 維護調節.......................................................................... 2-1
2-1. 如何進入維護模式................................................. 2-1
2-2. 信號強弱調節........................................................ 2-1
2-3. 磁場調節................................................................ 2-3
2-4. 白平衡調節............................................................ 2-3
2-5. 更換屏幕................................................................ 2-5
2-6. 更換板.................................................................. 2-5
3. 結構圖 ............................................................................ 3-1
3-1. 結構圖.................................................................... 3-1
3-1-1. TUG 結構圖..................................................... 3-1
3-1-2. G1 結構圖(KLV-32V200A) ....................... 3-2
3-1-3. G2 結構圖(KLV-40/46V200A) .................. 3-3
3-1-4. B、H1和H4 結構圖......................................... 3-4
3-1-5. AG和H2/H46 結構圖 .................................... 3-5
3-2. 結構圖.................................................................... 3-6
3-3. 電路板位置............................................................ 3-6
3-4. 原理圖信息 .......................................................... 3-7
3-4-1. AG板-(001) ................................................. 3-8
3-4-2. AG板-(002) ................................................. 3-9
3-4-3. B板-(001) .................................................. 3-10
3-4-4. B板-(002) .................................................. 3-11
3-4-5. B板-(003) .................................................. 3-12
3-4-6. B板-(004) .................................................. 3-13
3-4-7. B板-(005) ................................................ 3-14
3-4-8. B板-(006) ................................................ 3-15
3-4-9. B板-(007) ................................................ 3-16
3-4-10. B板-(008) .............................................. 3-17
3-4-11. B板-(009) .............................................. 3-18
3-4-12. B板-(010) .............................................. 3-19
3-4-13. B板-(011) .............................................. 3-20
3-4-14. B板-(012) ................................................ 3-2
3-4-15. G1板原理圖
(KLV-32V200A) ............................................ 3-22
3-4-16. G2板原理圖
(KLV-40/46V200A)....................................... 3-23
3-4-17. H1板原理圖 ........................................................ 3-24
3-4-18. H2板原理圖
(除了KLV-46V200A) .................................... 3-25
3-4-19. H4板原理圖 ........................................................ 3-26
3-4-20. H46板原理圖
(KLV-46V200A) .......................................... 3-27
3-4-21. TUG板原理圖 .................................................... 3-28
3-5. 電壓測量和波形分析................................................. 3-29
3-6. 印刷線路板 ............................................................... 3-30
3-7. 半導體....................................................................... 3-37
4. 分解圖.............................................................................. 4-1
4-1. KLV-32V200A ...................................................... 4-2
4-1-1. 後蓋裝配件和支座裝配件.................................. 4-2
4-1-2. H1 和 H2板........................................................ 4-3
4-1-3. AG、B 和TUG 板.............................................. 4-4
4-1-4. G1板和交流供電插頭.......................................... 4-5
4-1-5. H4板和揚聲器..................................................... 4-6
4-1-6. 屏幕座裝配件和液晶顯示器屏幕...................... 4-7
4-2. KLV-40/46V200A ................................................... 4-8
4-2-1. 後蓋裝配件和支座裝配件.................................. 4-8
4-2-2. H1板和 H2 (H46) 板.................................... 4-9
4-2-3. AG、B 和TUG 板.......................................... 4-10
4-2-4. G2板和交流供電插頭........................................ 4-11
4-2-5. H4板和揚聲器................................................... 4-12
4-2-6. 屏幕座裝配件和液晶顯示器屏幕.................... 4-13
4-3. 包裝材料(KLV-32V200A).............................. 4-14
4-4. 包裝材料(KLV-40/46V200A)......................... 4-15
5. 電氣部件列表..................................................................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