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鐵捲門無法遙控求助

楼主(2011-10-17):
這一顆是掉到地上後燈號正常,但無法打開鐵捲門了,目前判斷是vc可變電容跑掉,請教左邊藍色可變電容看不到螺紋該怎麼調整?
或有人能提供三顆貼片電容原本容值供判斷是否正常嗎?

网友:
用陶瓷棒調整,(電子材料行有賣)2.找根塑料棒或木棒削成小一字起子形,3用小的鐵製一字起子(鐵製的會干擾較不好調)
藍色可變電容看不到螺紋該怎麼調整?直接調~~~~白色那個是像臘的東西用來防止可變電容左右跑的
3貼片電容不會壞,不用查了,可變電容換掉就好,直接調也可以但可能撐不久,建議直接換掉
只是你要知道頻率,要不只能一點一點慢慢試了,調到能動作為止

网友:
你先用放大鏡檢查一下各零件接點是否有裂開
貼片電容應該不會壞
應該是vc可變電容跑掉的可能性比較高
看圖你的vc好像被灌膠,裡面應該有個十字型的可供調棒調整
試試看把膠慢慢挖掉,再用調棒去調整頻率

楼主:
裡面電路我有用另顆遙控比對過電性正常,
目前可變電容的膠我挖掉了,裡面十字型調整結果轉不到正確頻率。

其實原本可使用時頻率已有偏移現象,需很近才能開門,
再請教可變電容的規格是固定的嗎?能否提供?未拆下可變電容用電容表測量約3nf。

----------------
報告 修復,感謝樓上前輩提供資訊,原本用鐵製起子找不到頻道,改用竹筷後已調至正常,訊號也比之前更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裡面電路我有用另顆遙控比對過電性正常,
目前可變電容的膠我挖掉了,裡面十字型調整結果轉不到正確頻率。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一樣自己來.我很快就沒飯吃了

网友:
1.恭喜完修~
  沒錯~這個不能用金屬起子調整

2.to 鎖匠   不會每個人都自己來啦n_08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一樣自己來.我很快就沒飯吃了

沒關西(吃麵就好)  因為沒(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關西(吃麵就好)  因為沒(飯)了

@@~~~~~~~~~~~~~~好冷~~~
~wecan大好久不見拉.最近在忙啥麼,都找不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冷~~~
~wecan大好久不見拉.最近在忙啥麼,都找不到你

最近無事 很輕鬆 所以上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