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898D內部變壓器無輸出

楼主(2011-10-17):
幾乎是公版的898D,使用到一半就傳出燒焦味,主機溫度升高,面板無顯示...

所以把變壓器拆出

變壓器上的標示和實際線色不同

因變壓器已無輸出無法量測電壓,詢問購買單位也無單獨出售內部變壓器。

不知版上先進是否可指導方向,感謝...

网友:
會燒變壓器,通常是 Traic 的問題,這個原件是否燒壞了也要檢查一下。

這些接頭都有防呆的作用,不會插錯孔,先將它們揰入電路板上,拍張正、反面的圖片,就很容易看出來這些電壓是用在哪了。

像圖 2 右方紅色,應該是電源,中間紅、黄色,可能是 24V 及 10V,給烙鐵及電路工作電壓之用,左方的資料不夠全,我就看不懂了。

這種變壓器 220V 的,我不了解可否買的到,但若是 110 V,有類似的。

网友A:
先別灰心,正規的變壓器會有溫度保險絲,找找看,說不定只是溫度保險絲燒了.

另外也要像cremaker大說的,量看看那裡的零件燒了,導致變壓器超載.

网友:
把壞的變壓器拿給繞變壓器的人定製,他們會幫你估出電流值,如果空間夠大,可請定製廠電流估足一些。

楼主:
感謝cremaker..

左邊接頭是輸入端

另兩個接頭在版上的位置

右邊接頭細部

中間接頭細部

右邊接頭的線從變壓器這邊接出來的

請問110V類似的變壓器北部地區買的到嗎?

再次感謝...

PS. 已找到Traic的測量方法,等會量看看是否故障。

楼主:
依版上先進的方法測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089&pid=304562

板子上共有四顆TRIAC,直接在板子上量都是正常的,不知TRIAC是否需要解焊下來測試..?

网友:
110V 的變壓器,我在今華電子有看過,有 32(34)、9(10)、24V 的,不過用 110V,你的熱風槍要改加熱蕊(你是用 220V 的,要改成 110V)。

我是覺得用 220V 比較方便,不過我沒看過這樣的變壓器,可能要像 Wish  老大說的,要訂製,訂製不會很貴的,因為用的電流並不會大。其實,熱風槍是直接使用 220V 或是 110V 的電壓。

那些線,我看了開始頭昏了,不過你要看他們接到何處,就可大概了解其電壓了。

對了,我以前寫的兩篇,一篇是恒溫烙鐵電壓的改裝,另一是熱風槍的改裝,你可參考一下以下連結,大概就了解內部的配線及基本原理了,這樣對維修有些幫助!

1. 烙鐵的改裝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936b

2. 熱風槍的改裝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858d%2B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版上先進的方法測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089&pid=304562 ...

四個 TRIAC?

照理說用兩個就夠了,分別用來控制烙鐵及熱風槍的加熱蕊。

附圖紅箭頭所指應該就是 TRIAC,在旁的應該是 DIAC。

网友:
在大陸訂製這樣的變壓器只要幾十元人民幣........

楼主:
感謝cremaker兄,看過熱風槍的改裝這一篇後還是沿用220V比較方便...

最大問題在於原裝那顆變壓器上的線色標示和實際線色不同,所以實際電壓是否如標示也是一個問題,目前先把電路研究好,並確實檢查那兩顆TRIAC後,再來找對應的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remaker兄,看過熱風槍的改裝這一篇後還是沿用220V比較方便...

最大問題在於原裝那顆變壓器上的線色 ...

對啊,你可把後續的結果 PO 上來,大家一起討論啊!

學習的路上(我們一生都在學習中),有伴相隨,是件很給它快樂的事!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別灰心,正規的變壓器會有溫度保險絲,找找看,說不定只是溫度保險絲燒了.

另外也要像cremaker大說的, ...

chao0314 :    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應該是變壓器一次側﹝溫度 保險絲)開路。
                    是不是請sneo大,量–下input線,紅.紅的阻值, 再去找尋變壓器過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