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OS 小疑問

楼主(2011-10-17):
原本風扇已經壞了,代更換中。(請大家推薦)

原本是開機不過電
更換MOS之後可以正常開機
原本是APM2509N 但手邊只有K3918
找過相關DATASHEET 耐壓都差不多
更換可過電開機囉

APM2509N 25V 60A 換
K3918        25V 48A+-(有錯請大家糾正)
不知這樣會不會風險

感謝carl11124 大的實例

网友:
是部份還是全換了?
左邊只換單顆  就 多相供電而言 有點危險

奈電流問題 48A的K3918 當然溫度昇高些
若是自用 就算了  反正都換上了  了不起再壞一次 或是加散片
若是要交還客人 不要這樣 再壞一次有商譽風險

网友:
一片顯卡吃幾A電流? 應該不到3A吧.

网友:
耐電流高的MOS,相對的R(ds)on的阻抗都比較低(以相同耐壓之mos)
有時候使用電流較高之零件,並不是因為電流的關係,而是要降低發熱量
流經mos的電流相同,內阻較低的mos發熱量會較低
發熱量低自然就免裝散熱片,即可省略散熱片&安裝的成本
畢竟這兩樣的成本,一定會比高一階mos的成本還高

楼主:
這片是網拍買來練功的
沒想到這樣就修好了
修好順便當備品 XD
只換上單顆MOS跟右邊兩顆爆掉電容
雄大的答案 K3918 比 apm2509n 好用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是網拍買來練功的
沒想到這樣就修好了
修好順便當備品 XD

雄大的意思是apm2509n比K3918好才對吧

网友:
25V 電壓相同是可行 ,  但是原本 60A  改成 48A , 不知這顯示卡有無,  過電流保護??? ~~~~~

网友A:
仔細看了圖片,一個線圈,四顆晶體
推估,應是兩顆上橋,兩棵下橋加一顆線圈組成的降壓迴路
如果是如此的話
建議至少要讓上橋或下橋的晶體相同規格
以避免電流都流經內阻較低的晶體而導致過熱

個人覺得零件只有適不適用,沒有好或不好
畢竟,使用的地方不同,要求條件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細看了圖片,一個線圈,四顆晶體
推估,應是兩顆上橋,兩棵下橋加一顆線圈組成的降壓迴路
如果是如此的話

FDD8896 30v 97a
這顆應該比那兩顆更適合吧
那顆電晶體再那邊是單獨一顆的
在他附近的晶體是兩兩一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