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機的靜態電流如何測量

楼主(2011-10-17):
我知道AB類放大者大約50-60mA左右
那A類要多大?

网友:
A類靜態電流=輸出功率/2RL 再開根號
例如輸出功率100W
RL(負載、喇叭阻抗)4歐姆
100/(4X2)=12.5
12.5再開根號=3.535A

若RL(負載、喇叭阻抗)8歐姆
100/(8X2)=6.25
6.25再開根號=2.5A

一般A類靜態時會產生輸出功率兩倍的功率損耗
也就是說每聲道100W的AMP會產生200W的熱量
一隻烙鐵才40~60W
200W的熱量散熱要妥善處理

楼主:
個位大大如果我用示波器要如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個位大大如果我用示波器要如何用

(個位大大如果我用示波器要如何用)
示波器主要是測量波形
靜態電流既是靜態
在示波器上的圖形應是一條橫線
如果硬要用示波器觀測
測試棒的兩端分別接在
功率晶體射極電阻的兩端
讀出電壓值
再除射極電阻
就能算出電流
不過用數位電表測量電壓會更方便

网友(2011-11-26):
引用 网友A:
(個位大大如果我用示波器要如何用)
示波器主要是測量波形
靜態電流既是靜態

這樣接法要留意擴大器與示波器 "地" 是否有隔離以免對儀器造成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