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維根碼與UART

楼主(2011-10-17):
這個維根碼,我查網路上與先前幾位大大提供的資料,還似懂非懂?我的解釋不知是否正確,可否請懂的來上一課?
我的解釋是  10000111001101011101100111   代碼:OB   ID:6BB3

另外 UART 傳輸一般是 9600 8 1 n ,這我還略懂,最近有人跟我講他的通訊協議是 9600 8 1 e ,這個 e 是什麼意思?
是有同步位元的意思嗎?也就是 同步串列傳輸嗎?其內容是什麼啊?謝謝!

网友A:
Weigand format 26 定義各bit的用途,資料碼的解碼,基本上是用BCD,如同板主所示.
但還是要依weigand 裝置的解碼定義(含bit定義)來解.好處是不容易造假破解.

No parity
Even par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igand format 26 定義各bit的用途,資料碼的解碼,基本上是用BCD,如同板主所示.
但還是要依weigand 裝置的 ...

cnpan 大,這只是一般讀卡器輸出,還是《霧殺殺!》若願給答案,請發 f74879@yahoo.com.tw 謝了!
而這個 uart 9600 8 1 e  這是什麼啊?

网友:
google or wiki  rs-232   .鮑率(Baud Rate)、資料位元(bit).停止位(Stop Bit),同位檢查(Parity Check.)

网友:
引用 楼主:
cnpan 大,這只是一般讀卡器輸出,還是《霧殺殺!》若願給答案,請發  謝了!
而這個 uart 9600 8 1 e   ...

不知你是否寫過RS232的格式,若是沒有的話,先學學RS232的格式寫法.
RS232的格式了解了, 再看看上次給的資料,會比較輕鬆的.

同位元檢查:
http://content.edu.tw/vocation/business/tc_ct/ch3/3-6.htm

RS232通訊協定.
http://me.ytit.edu.tw/machine_web/book/e-gschen/C03.pdf

RS232標準:
http://www.camiresearch.com/Data ... d.html#anchor662684

Rs232通訊格式:
http://www.camiresearch.com/Data ... _com_tutorial.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cnpan 大,這只是一般讀卡器輸出,還是《霧殺殺!》若願給答案,請發  謝了!
而這個 uart 9600 8 1 e   ...

這些問題只是通訊的一個小部份,而且維根碼不是標準的serial 通信,是要先能解碼後再用232轉出去.
不能用uart ,rs232 去接收,如果基本通訊的知識不足,是無法再進一步去設計軟硬体的.
最比較快的方法是去買現成的訊號轉換器, pc端直接接收rs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