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 不過電 (已解決)(已補圖)

楼主(2011-10-18):
收到一台VIEWSONIC VX924 無法開機的,但是看到外觀螺絲被貼了一張不明的易碎貼紙
心中有不好的預感,一拆開果然.... 被修過了,還把高壓區改成公版,原來的高壓部分被毀掉
而這次壞的是輸入電壓的部份,變壓器線圈已經融掉了,由於有看到有人將它改成直接接
12V 電力取代原來的變壓器,想請問該如何來改接

是不是直接把那6隻腳標示的12V 跟GND 並上即可?

LCD 型號

LCD 型號

舊的P+I(I被前一手維修的改公板)

舊的P+I(I被前一手維修的改公板)

變壓器熔毀

變壓器熔毀

新的P+I

新的P+I

更換P+I

更換P+I

完工

完工

网友A:
有圖嗎??
如果是變壓器壞!!就去找一顆變壓器或是整個改掉更換成12V變壓器+原本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圖嗎??
如果是變壓器壞!!就去找一顆變壓器或是整個改掉更換成12V變壓器+原本公版 ...

稍後拍照上傳
由於該 p+i 板已被改成 原來的12V + I公板~~
所以才在想既然原來的12V 供應也燒掉了(線圈熔毀嚴重)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12V變壓器改裝給它用即可

网友:
一樣改攻板就可以。但是前提要先量測一下每一塊板子的保險絲是否都完好,至少過電時會多一層保障。

网友B:
雖然我很不願意問你是否可以退修,如果是我就退修

若不退修,你就必須買全新or良品的 VX924 PI板來更換,目前來說價格也很便宜

楼主:
RE: VIEWSONIC VX924 不過電 (只能更換物件,沒得修)

引用 网友B:
雖然我很不願意問你是否可以退修,如果是我就退修

若不退修,你就必須買全新or良品的 VX924 PI板來更換,目前 ...

了解了~~ 目前以該板子來說,確實是整個P+I 板等於是全部失效,網路上也有相當便宜的完整P+I 板
等於硬塞12V電源供應器跟買全新P+I 板 的價格差不多
先問問看User 的意願吧

感謝各位的指教~~ 日後有什麼有用的維修經驗~ 我也會傳上來的~~ 畢竟潛水吸收各位的經驗
也要有些回饋才是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稍後拍照上傳
由於該 p+i 板已被改成 原來的12V + I公板~~
所以才在想既然原來的12V 供應也燒掉了(線圈熔 ...

可以改裝給他用!!但如PI與公版變壓器成本相近,那去買PI板~畢竟也不會擔心尺寸問題跟這樣改下來會不會容易出毛病!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裝給他用!!但如PI與公版變壓器成本相近,那去買PI板~畢竟也不會擔心尺寸問題跟這樣改下來會不會容 ...

感謝指導~~ user決定還是要修,但希望不要像之前維修的方式,因為user說上次修完後
螢幕是會亮啦~~ 只是不能調整亮度了
想也知道~ I公板只接3條線~~ 12 GND 跟on/off  當然是沒得調了~~
所以已確定買 原來的P+I 板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user決定還是要修,但希望不要像之前維修的方式,因為user說上次修完後
螢幕是會亮啦~~ 只是 ...

是可以調(亮度)喔
是4條線  亮度是可以調的
公版都是這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user決定還是要修,但希望不要像之前維修的方式,因為user說上次修完後
螢幕是會亮啦~~ 只是 ...

如樓上W大大講可以調亮度,只要是找出這一條,但基本上大家都是找到12~G~ON/OFF就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