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4 特定閃黑 (已暫時放棄,感謝大家的指導!)

楼主(2011-10-18):
狀況:有幾台同批LCD於一般網頁,文書處理,一般遊戲;CS,天堂,跑跑卡丁車..等等長時間使用均正常.
     唯世紀帝國,魔獸爭霸於遊戲中約10-15分鐘後,LCD藍色電源燈熄滅,螢幕閃黑約2秒後,LCD藍色電源燈亮,出現正常
     畫面. 但約1分鐘後又閃黑,一直持續.
有交換電源板測試無效,更換AD板後不再閃黑,故可確定是AD板異常.
AD板買不到備品,不知先進有無遇到類似狀況,需維修哪裡. 謝謝
更換過24C16.C1117.電容.....等等數樣 但連續搞壞共4片AD板
已暫時放棄,感謝大家的指導!

网友A:
建議土方法,所有電解電容器先換掉,並且上電測穩壓IC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從您問題的描述看來...覺得跟螢幕關係不大....
一般文書工作螢幕正常,玩稍耗資源的遊戲就沒畫面....
而且您提到.."狀況:有幾台同批LCD於一般網頁,文書處理,一般遊戲.....",這是同一部電腦以多台LCD
測出的結果!?那麼問題應該不是在螢幕了,而可能是顯示卡問題

网友:
解析度一樣嗎??
你換得AD版是同一片還是公版??

网友:
機殼拆開使用熱機,出現狀況時加電風吹,如果吹電風能改善,那就改機裝8公分風扇。如果不能改善,最好先檢查燈管,燈管造成全系統電壓不穩。

楼主:
暫時不修  謝謝

网友:
大大 可以先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VX2235
你的圖上面的穩壓器 沒有加上電容 原廠維修過後就會有加電容
我前天也剛拆一台相同型號的 AD版就有維修過 跟以上這篇的圖一樣
不過問題不一樣  我的是 過電後不久 畫面就變暗 起初以為是 P+I 更換電容後無效
後來發現是燈管問題 更換燈管就好了 以上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AD 板故障,  問題出在 " 按鍵回路" ,  t04 ,  w06 ,
同板比對阻抗, 抓出那一路故障!!!  ~~~~~~~~~~~~~~~~~~~~~

楼主:
會找24C16先更換看看,
剛又拆一台看到AD板上只有 I102 位置原廠維修過後有加電容 100 μF 16V

楼主:
搞了好幾天 終於買到24C16
電容更換較易 但24C16 因無工具 無法搞定
連壞2片AD板 故放棄再自行更換24C16念頭
不知是否還有解   謝謝

网友:
建議先換24c16,不行再刷韌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土方法,所有電解電容器先換掉,並且上電測穩壓IC電壓是否正常

是我也會跟你一樣 這樣做 先掃過一遍~  在看狀況

楼主(2011-11-29):
先謝謝大家提供的意見  這幾天搞定 24c16 的更換焊接
更換了所有電容 組裝後  進入工程模式去設定型號
結果與沒更換前一樣 一樣特定閃黑(世紀帝國遊戲約15分鐘後間斷閃黑)
拆一台正常的AD板 去交替測試 百分百確定是AD板問題
能請高手指點迷津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大家提供的意見  這幾天搞定 24c16 的更換焊接
更換了所有電容 組裝後  進入工程模式去設定型號
結 ...

24C16不是每腳都用到,再看清楚一下板上走線,似乎還可用。

网友(2012-02-23):
這個型號我碰到2部,結果都是 更換 24C16 & 10uf 16V 改 22uf 16V 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大家提供的意見  這幾天搞定 24c16 的更換焊接
更換了所有電容 組裝後  進入工程模式去設定型號
結 ...

出現這樣狀況幾乎都那個螃蟹的IC搞鬼喔
你提供下AD版的料號給我下
另外 你患了24C16 你16V10UF那個有改成16V22UF嗎

楼主:
謝謝關心
AD  版
VG2030WM
B/N:2202526300P
主晶片
RTD2553VH
6B1971T
LD652E
另一片
RTD2553VH
68511S1
LD637E
24C16 你16V10UF那個有改成16V22UF嗎 ? 有
圖片左下黑框內編號I102 不知型號 (6K1L  17-18L) 沒換 因為買不到
另一個 I101  AMC1117  3.3v 的有換
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關心
AD  版
VG2030WM

若上電量電壓無太大異常
可以檢查高頻濾波bead是否異常

驗證方式:將bead去除  接0歐姆 或 直接短路  上電測試
(螢幕可能有些許雪花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