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源電磁爐TCY-3913(故障代號E-4低電壓)

楼主(2011-10-18):
家裡有一台大家源電磁爐TCY-3913全新放很久,接上電源就顯示E-4(低電壓)無法使用,請各位先進提供維修方向,謝謝。

网友A:
主機板上應該有1顆78L05(長的跟電晶體一樣),量一下輸出是否有5V,輸入是否有24V

這台跟老共那邊的美的電磁爐長的很像,上網找一下對岸的維修經驗應該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上應該有1顆78L05(長的跟電晶體一樣),量一下輸出是否有5V,輸入是否有24V

這台跟老共那邊的美的電 ...

我剛剛量的結果,輸入是7.65V,輸出是4.97V
要再檢查哪些零件呢?
這台電磁爐是大陸生產的,謝謝告知此台與美的電磁爐相近,我再找有無相關資料。

网友B:
請問他是電源是用110V還是 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他是電源是用110V還是 220V?

這台是台灣規格,電壓是110V的。

网友A:
小弟看走眼了,那顆VIPER12A是廣電源穩壓IC,一般輸入240V-100V,輸出12V,請量一下這顆輸出是否正常

這顆的輸出電壓要給IGBT控制IC用,您的78L05輸入7.65V比較偏低,可以試著從VIPER12A輸出沿路抓下來,是否有接地漏電或是電阻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看走眼了,那顆VIPER12A是廣電源穩壓IC,一般輸入240V-100V,輸出12V,請量一下這顆輸出是否正常

這顆 ...

我將電磁爐插上插頭通電後,面板會顯示E-4,然後量VIPER12A的電壓,輸入為152 V,輸出為19 V,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C:
R2電阻看起來怪怪的
VIPER12A-VDD-電壓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電阻看起來怪怪的
VIPER12A-VDD-電壓可以

R2電阻的外皮脫落,接腳有銅綠,銅綠有用刀片清除,電阻本身沒有拆下來量是否有誤差,晚上回去再拆下來量。

楼主:
R2電阻拆下用三用電表量152K,電路板上有印68K/1W,量旁邊相同外觀的電阻確定是68K。
請問:
1.該電阻是金屬氧化膜電阻嗎?
2.屏東市或高雄市哪裡有賣?
3.網路上哪裡有賣?

楼主(2011-11-17):
網路上找到我要的68KΩ 1W 5%金屬氧化膜電阻,購買數量要100支或200支以上才可以訂購,請問有人可以零賣2支給我嗎,或者知道哪裡有零賣。

网友D:
高雄 長明街 可能有賣  是一定有1w的..不知有沒有68k  這二天如有過去在幫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雄 長明街 可能有賣  是一定有1w的..不知有沒有68k  這二天如有過去在幫你看看 ...

有無都請告知,謝謝akgkaylin。

网友:
68K/1W這電子材料行因該很普遍啊!
之前修理CRT電視時時常用到,常去買,但是是在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