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ES-951SBF

楼主(2011-10-18):
電源打不開;保險絲更換後;起動洗衣後;電容器爆開有異味

是否只需更換電容就可以還是馬達損害了嗎?

不知是修理或換新呢?

网友:
首先馬達不容易壞的,很耐操。

建議,先檢查啟動電容,先更換,再試試!

^_^

网友:
如果是啟動電容暴開換掉就會好~
一般在45~65u之間!

网友:
更換看看啟動電容,但保險私有稍段馬達或轉軸掛調的機會蠻高的唷

网友:
電容會爆應該是已經故障很久了吧,馬達部分可以將街頭拆下測量有無阻抗,若無阻抗就是線圈燒壞了,有阻抗換電容後看看輸入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1.啟動電容大約50uf左右
2.如有預算...能換新機..是最好不過了
3.如預算有限..那自然是換修電容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