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電話卡「徹底解密」,大家別亂來啊。

楼主(2011-10-18):
這是在對岸看到的資料,圖片檔,要放大很大才看得清楚,我想文中所指的 IC 卡就是類似公用電話的電話卡吧~但是我不懂單晶片,畢竟這樣做是違法的,但也可以增加一些知識~

网友:
知道歸知道,千萬別以為自己很聰明,可以動手腳弄點錢。

前一陣子悠遊卡被破解也成功弄到錢,結果被抓起來了。因為系統有好幾道保護,該自作聰明者只破了第一道。人家先給他刷幾次再選定時機去逮他。
偽造有價証件是有罪的,自己可以找那條新聞來看。好像才弄到39元,現在被抓去關起來了。

除了不變的硬體,別忘了還有無形的軟體。

网友A:
IC卡大多是雙重保護機制
每張卡都有一個序號
對應到伺服器
你改了卡但伺服器沒改
就會產生異常
多用幾次就會有人來請你去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卡大多是雙重保護機制
每張卡都有一個序號
對應到伺服器

哈哈~還記得早期用電話卡方式打電話的時候,還用立可白把記錄的黑點塗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還記得早期用電話卡方式打電話的時候,還用立可白把記錄的黑點塗掉~ ...

沒用,我試過了,我還用膠水...
完全無法破解

网友B:
我有試過一張一百塊的卡可打兩百塊
不過現在大家都用手機 應該很少再用卡了吧(除了不得已的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試過一張一百塊的卡可打兩百塊
不過現在大家都用手機 應該很少再用卡了吧(除了不得已的情況) ...

電話卡在新兵中心時用最大~~大家都不能帶手機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