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5吋LCD 12V 接錯為 19V 變壓器還有救嗎?

楼主(2011-10-18):
小弟略懂 LCD維修,前幾天家人錯將 CMV用變壓器 19v
接到 Viewsonic 15吋 LCD 上,它只吃 12V
因為家人說接頭一樣就插上,但他們沒有電壓概念
所以一開電源就燒焦....這樣子的情況,我還有維修空間嗎?
可以請板上指點我一些方向,謝謝各位

网友:
拆機才會知道,通常只是保險絲燒斷就賺到。

楼主:
沒錯,我希望是燒保險絲...可是我好像沒看到!!

网友:
沒有看見(機板)不會修喔
拆開就會(知道)軟 或  不 軟

网友:
有圖有真相...幫你的"病人"拍張照吧!

网友:
一般來說,若是用LCD專用的變壓器,你Viewsonic 15"LCD用CMV 19V DC基本上(只要接頭大小相同)因該是可以使用,並不會燒掉

我是覺得你有可能是用到notebook的變壓器,這就非常有可能燒掉,不然基本上多不太可能燒掉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CMV的變壓器是大圓頭,而你Viewsonic的變壓器是小圓頭而你的家人,差 不進去用力硬插給短路燒毀,若是這種情形,燒壞的零件就會不少

网友:
不要害羞!給張LCD玉照吧!   不然隔空捉藥 大家不好推斷
[略懂 LCD維修]... 所以我假設你有一定電子電路基礎

使用外接變壓器的LCD 內部 分
1) AD板(Analog to Digital 就是VGA轉LCD面板信號.. 詳細找版內教學)
     這裡會壞  大概是
      -DC電源輸入電容 16V耐壓被19V打爆
      -有些設計會在DC-IN 端 加入逆向保護二極體 檢查它和保險絲
      -DC12V轉5V功率芯片 耐壓足夠不太可能 後面電路更不用說

2) Inverter ( 高壓灯管驅動器)
      這裡會壞  大概是
      -DC電源輸入電容 16V耐壓被19V打爆
          -15" 機種 還用外接變壓器 先看看有沒有IC14~16PIN腳 TL494 之類
           2000前的可能沒有IC 那麼有可能只使用ROYEL 羅亞電路
           先看高壓變壓器有無燒到線斷(我是聞一聞像狗狗一般) 有的話別修了你找不到備品的
                沒壞就找驅動晶體/高壓諧振電容

           有IC 大概IC燒了
           這種板子 也會有保險絲 可以看看運氣
       ~~我建議換Inverter 省事些

3) ViewSonic 常有內建小AUDIO  這個IC 也要檢查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小弟我晚點補上電路板圖片
因為外觀出判,沒有看到燒焦痕跡!!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小弟我晚點補上電路板圖片
因為外觀出判,沒有看到燒焦痕跡!! ...

那就拆機吧!!15"都是從AD板進~~如果現在還上12V還是無法開機或是電源都不亮,就先看保險司跟AD板IC~

网友:
DC IN  直流母座, 孔径較小,  公座太大,  插不進去,   硬插母座斷裂,  才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