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讓垂頭喪氣的後照鏡抬頭

楼主(2011-10-18):
最近修了兩個後照鏡,症狀是調整好後照角度,騎一下又垂頭了,慣於看鏡子的騎士而言,在行車間偶而要空出一隻手來調整,頗為不便,不然就是買新的,現在原廠的最少兩百元。後照鏡的鏡片後就是螺紋和螺母,時間一久就生鏽,只要將生鏽的螺絲除鏽,旋緊即可正常使用  滑鼠點圖即出現文字說明

一、用切割工具在鏡背開孔。

一、用切割工具在鏡背開孔。

二、用點勁撥出孔洞。

二、用點勁撥出孔洞。

三、對準螺絲噴除鏽劑,等三分鐘。

三、對準螺絲噴除鏽劑,等三分鐘。

四、使用8mm套筒伸入孔中,將螺絲旋緊。

四、使用8mm套筒伸入孔中,將螺絲旋緊。

五、將孔洞復原,當然也可以作的更美。

五、將孔洞復原,當然也可以作的更美。

网友:
這個辦法不錯,以後若有機會再來試試看
感謝大大嘿

网友:
拆掉換其他種類設計的...

网友:
我有想過要拆鏡子下來鎖緊裡面的螺母,但拆不下來.
真好奇,生產時是怎麼裝上去的.

网友A:
樓主您也發現了,小弟都是用烙鐵溶1個洞,再伸工具進去鎖,裡面的螺帽有塑膠止滑圈,不要拿別的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也發現了,小弟都是用烙鐵溶1個洞,再伸工具進去鎖,裡面的螺帽有塑膠止滑圈,不要拿別的套用 ...

我修一個塑膠止滑圈破掉的,換一個鐵"華司",修是修好了,但無法自由調整角度,裝上機車仍然可用。

网友:
大大我看不懂內!!天阿~

网友:
真正是"錢壞賺",什麼招數攏有.

如果配上說明的文字更佳.

网友B:
我都用吹風機或噴燈沿玻璃邊緣的塑膠一直加熱,然後再用小一字小心把玻璃挖出來,鎖好螺絲後,再用一樣方法裝回去,完全不用挖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吹風機或噴燈沿玻璃邊緣的塑膠一直加熱,然後再用小一字小心把玻璃挖出來,鎖好螺絲後,再用一樣方法 ...

加熱後不會變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熱後不會變型嗎?

像水管彎管一樣小心一點加熱,變型是還不至於;只是我每次都很沒耐心,噴燈開很大在噴,常常把表面的紋路給烤不見了,變成亮亮光滑的。

网友:
構造來了...
大家看圖就會懂的啦~

會垂頭就是最左邊那棵小螺絲鬆了..

网友:
用吹風機或噴燈沿玻璃邊緣的塑膠一直加熱是高手的境界.
在下也試過,但是在下是低手,每次都把玻璃壓破了......

网友D:
上面順序放錯了...
下面這個我想才是對的...

我想應該是有辦法不用拆開就可以鎖緊螺絲...
因為它有做溝槽和榫....
彈簧應該是鎖螺絲用的...

我試著把後照鏡往外拉..然後旋轉..那棵螺絲是會往內鎖緊一些..
不過要出蠻大力的..

如果只要靠螺絲鎖緊的磨擦力應該不用設計到這麼麻煩...

當然便宜的後照鏡應該就沒有這樣多東西了...

网友:
沒想到竟然有人跟我一樣,我們都是省錢一族........

网友:
都是阻礙經濟發展的壞份子,不過相對也對環保盡一點心意,自古忠孝難兩全啊

网友(2012-01-26):
引用 网友D:
上面順序放錯了...
下面這個我想才是對的...

用力拉來固定我有試過,結果捏太大力玻璃就破了

网友:
我也有用熱風槍吹了好久,但是鏡片還是下不來,
還弄出了破片,彈射到眼鏡上,
把超硬片劃出了一道5MM長的細痕,
好險沒打到眼睛!嚇了好大一跳!
氣到!
買新的!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做好防護工作才是真的啊!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E:
先依樓主法挖個洞,再用黑色矽膠來補洞應該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依樓主法挖個洞,再用黑色矽膠來補洞應該不錯?

這是好辦法。

网友(2012-03-21):
小弟是沿著後視鏡下方用焊槍切出一條溝槽,再把玻璃取出來,鎖緊後放回玻璃,再封起來溝槽即可!!

网友:
太厲害了   這麼不起眼的東西 修起來功力了得 ...

网友:
好厲害 相當不錯的維修知識
感謝分享

网友(2012-05-10):
用黑色矽膠來補洞應該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