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32吋 LT32F6MT 一開機有影像亮2秒後黑屏 無聲音

楼主(2011-10-18):
電視開機看的到畫面約2秒,接著就整個黑屏了,此時燈號是亮綠燈的。測量電源板輸出電壓有5V、16V、24V都正常

型號
電源板
高壓板(有兩塊)
主板+視訊卡
數位視訊卡

請教各位是哪部份出現問題??

10/22問題回報

最新回報...
我將vga訊號輸入後,一樣無訊號
但是我將按鍵上的訊號選單按扭狂按後
出現了有線電視的蚊子畫面,我將第四台訊號接上後,畫面出來了,但沒有聲音(量測喇叭沒壞),亮完就黑屏了。我有用強光照射面板,有影像出現,已確定T-CON這塊沒問題

此圖是我量測的電壓,發現兩塊高壓板的電壓有些不同,不曉得是不是設計的關係
不過,在量測的同時,不小心短路到,高壓板上的保險絲燒了,換掉也還是燒了,應該也有晶體給燒了,現在變成開機無畫面了。有一組FET被我給燒壞了,編號是FDD 6635跟6637,認識的店家沒這兩顆,網路一顆要30,運費就要35了,找不到代用的,唉~難道是要換高壓板了!

网友A:
會有餘電是正常的
故障不在這
有沒有顯示vito的logo

還有vga正常嗎

网友:
AD訊號板機會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有餘電是正常的
故障不在這
有沒有顯示vito的logo

沒有VITO的LOGO
原本想試VGA的訊號
發現有餘電怕會把機子給燒了
目前還沒有做VGA訊號測試

网友A:
如能測一下vga是最好
是否為(無影有聲音)電視有藍屏嗎
先測試12v到ad板的電壓(看無.有明顯故障故障零件)
是ad 板上的電壓
ad板的(屏線)電壓有沒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能測一下vga是最好
是否為(無影有聲音)電視有藍屏嗎
先測試12v到ad板的電壓(看無.有明顯故障故障零件 ...

VGA部份我明天再做測試
因為有加訊號進去,在開機時看到也是無訊號(有加入一般天線訊號及第四台訊號,也沒聽到任何電視播放的聲音)
一開機2秒後出現是藍屏,中間標示NO SINGLE然後暗掉再亮數位畫面的無訊號,接著就整個黑屏了
AD板屏線電壓有5V

网友:
引用 楼主:
VGA部份我明天再做測試
因為有加訊號進去,在開機時看到也是無訊號(有加入一般天線訊號及第四台訊號,也 ...

會不會是 您切換到 不是顯示(tv或有線電視)得頻道
而是(高壓故障喔)這個部分請確認

標示NO SINGLE  這個是不會出現的喔
(故障情形下)

楼主:
會不會是 您切換到 不是顯示(tv或有線電視)得頻道
而是(高壓故障喔)這個部分請確認

上面這句 我不了解您的意思,無訊號亮完就黑屏了 看不到螢幕畫面,也無法做調整,請教這部份如何來做確認或調整

PS..記得這台剛從回收場帶回來時,亮到數位無訊號後,畫面沒有消失,因為沒有搖控,按鍵有不良情況,我想將數位調整成cable tv時,按著按著,就黑屏了,不曉得是不是有影響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會不會是 您切換到 不是顯示(tv或有線電視)得頻道
而是(高壓故障喔)這個部分請確認

我確定您這台是(高壓故障)
不要動主版=ad板
往高壓修==切記切記
您遙控器還在嗎
開機後按電視歐.....
用一支強力的手電筒
照射螢幕來調整到(有線屏道)

网友:
已知是高壓故障不要亂修
檢查電源板(電壓正常)有無爆電容
高壓是兩支  兩邊電壓都要(量)會發現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確定您這台是(高壓故障)
不要動主版=ad板
往高壓修==切記切記

這台從回收場收購回來
所以沒有搖控了(要另外買萬用的)

再往高壓的部份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從回收場收購回來
所以沒有搖控了(要另外買萬用的)

您的方位是北
或是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從回收場收購回來
所以沒有搖控了(要另外買萬用的)

sony 通用很便宜

電源  後  修
高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方位是北
或是南

我的方位是南部

電源板有爆了4~5顆,都已經做更換了,問題仍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方位是南部

電源板有爆了4~5顆,都已經做更換了,問題仍在

如可以先從電源修
或是更新
現在很便宜
大概幾百元而已
(順便問一下 是不是 有一個大的(視訊盒)
如果是 可能要換公版喔  這不是台灣用的   NTS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方位是南部

電源板有爆了4~5顆,都已經做更換了,問題仍在

大大這樣說來!!我也覺得是高壓,IC~MOS~高壓變壓器~燈管(會說燈管是應為看大大是從之源回收,怕有破撞或是水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可以先從電源修
或是更新
現在很便宜

我也想直接用更新的方式
但也是查到正確的方向
要不然查錯了,貨品也無法退還!

沒有大的視訊盒
他都直接鎖在裡面了 (第四、五張照片上有)
要換視訊卡就等於要拆掉機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直接用更新的方式
但也是查到正確的方向
要不然查錯了,貨品也無法退還!

吳SIR 我知道了
如要做維修  是可以投資一塊(我的看法)
我沒有賣零件喔  不要誤會喔
以後維修會方便喔 (比較快)不浪費時間(檢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從回收場收購回來
所以沒有搖控了(要另外買萬用的)

大大,,,,,,,, 請問這台VITO 32"  您收購多少$$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這樣說來!!我也覺得是高壓,IC~MOS~高壓變壓器~燈管(會說燈管是應為看大大是從之源回收,怕有破撞或 ...

如果是壞燈管的話 那我就要放棄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吳SIR 我知道了
如要做維修  是可以投資一塊(我的看法)

呵 我不會誤會的
有知識大家一起交流
我也是還在學習中 (兒童階段)
也歡迎提供一些經驗讓我做參考及測試!!
ps...我查到這塊電源板是SWIFF的
    主板是 SWIFF PLTV-3250 (不曉得哪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壞燈管的話 那我就要放棄它了!!

如果是燈管的話
您不修  讓我修
可以嗎  但不知會不會很(南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請問這台VITO 32"  您收購多少$$  ???   ~~~~~~~~

我爸收回來的,7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燈管的話
您不修  讓我修
可以嗎  但不知會不會很(南部)

我住屏東
如果你也是的話 那也就方便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 我不會誤會的
有知識大家一起交流
我也是還在學習中 (兒童階段)

這塊電源板(故障率)很高
其間有一個小(故事)有機會在說
要維修(液晶電視)基本
32 電源  42電源  公版 一塊  屏線(通用)15條
高壓一塊(16燈)測試用
這是基本消費  會方便維修
還要(面板規格書)這樣您也是高手喔
其他看個人(領悟)要記的天生我(才)必有用
慢慢來 就會啦
因為我什麼都不會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住屏東
如果你也是的話 那也就方便多了~~

還真是很(南部)
我在(苗栗)
來回要進50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電源板(故障率)很高
其間有一個小(故事)有機會在說
要維修(液晶電視)基本

恩恩~感謝您的建議!!

大家都會是高手的!!

先來睡了 晚安~~明天再來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爸收回來的,700大洋~~

真好
我都買不到這個價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爸收回來的,700大洋~~

哇!!!!!    700大洋ㄡ, 超便宜的 !!!
您這台是在等待您的 VGA 訊號 , DVI 數位訊號 , 它都偵測不到, 自動切換到待機狀態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哇!!!!!    700大洋ㄡ, 超便宜的 !!!
您這台是在等待您的 VGA 訊號 , DVI 數位訊號 , 它都偵測不到, 自動 ...

已經確定為(高壓)故障
電源板有更換(電容)
現在等(電源板)再修(高壓)
不等訊號了
故障確認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噗噗!!!     ~~~~~~~~~~~~~

楼主:
 無奈ㄚ 沒聲音 又多了一個問題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確定為(高壓)故障
電源板有更換(電容)
現在等(電源板)再修(高壓)

我將vga訊號輸入後,一樣無訊號
但是我將按鍵上的訊號選單按扭狂按後
出現了有線電視的蚊子畫面,我將第四台訊號接上後,畫面出來了,但沒有聲音(量測喇叭沒壞),亮完就黑屏了。我有用強光照射面板,有影像出現,已確定T-CON這塊沒問題
不過,在量測的同時,不小心短路到,高壓板上的保險絲燒了,換掉也還是燒了,應該也有晶體給燒了,現在變成開機無畫面了。有一組MOSFET被我給燒壞了,編號是FDD 6635跟6637,認識的店家沒這兩顆,網路一顆要30,運費就要35了,找不到代用的MOSFET,唉~難道是要換高壓板了!

网友A:
先更換零件
後續處理
ad主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更換零件
後續處理
ad主版

今天去高雄電子街買不到材料
網路上買 怕裝上去後還是一樣回復到一開始的樣子
想直接買高壓板來更換,如果ad板也給我出問題
直接改公板比較快了

网友:
不要在乎成敗, 一切的過程 , 都是心血,,,,,,,,, 投資下去吧!!!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