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計錄器 求圖&建議!!

楼主(2011-10-18):
各位先進:
   日前在資源回收場拿到一片板子 AD574 12bit AD轉換器,我想要用89S52來做 電壓計錄器,可否有先進可以提供簡單的 電壓計錄器,這樣就可以用來追蹤電池的使用狀況,放電結果... 感謝囉!!

這也是戰利品 20x02

网友A:
我不知這是否可行,但提供給你參考。

像大家常用的 UT61E 電表,有紀錄功能(我沒用過,作業系統不同),你可試試看!

网友:
AD 結果 儲存在 RAM, 30分鐘一筆, 一天 24x2x2 BYTE, 一天輸出 RS232 一次, 電腦作記錄, 實驗用, 構思應該合你需要, 但俺用HC908 MCU, 不是x51

网友B:
該怎麼說,說是簡單也是簡單,說是麻煩也算是麻煩
如果用途是設定在電池的狀態作長時間監看
那麼ADC能選用的就很多了,AD574算是大材小用了
一般找棵ADC0804便很好用了,然後MCU用什麼都可以89S52當然也可以
用RS232丟出給PC,PC端寫個小程式VB,VC都可以,然後便能作長時間的記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這是否可行,但提供給你參考。

像大家常用的 UT61E 電表,有紀錄功能(我沒用過,作業系統不同), ...

感謝!!但是我是手癢癢要自己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怎麼說,說是簡單也是簡單,說是麻煩也算是麻煩
如果用途是設定在電池的狀態作長時間監看
那麼ADC能選用的 ...

LEGION大:
        我是因為和雄爸去資源回收場,他報我好康 2台GM101 holuxGPS 2片AD574電路板,老闆看雄爸的面子,算我300元...所以我拿來用,外輸入5V到AD574輸入時為2V,電源+/-12V&5V ,打算用RS232來介面,VB和VC都不會,想先把硬體搞定,24c02和RS232的程式還要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我是因為和雄爸去資源回收場,他報我好康 2台GM101 holuxGPS 2片AD574電路板,老闆看雄 ...

如果只是單純作個長時間的電壓記錄而己分為兩種模式
1個是作即時的,就是8952說到ADC後就直接由RS232輸出到PC,然後PC讀取作後置處理
看是存檔和圖形顯示,這個就不用到記憶體了
2是作FIFO模式,PC有讀取才有輸出,這時才會用到記憶體,資料是暫時緩衝放在記憶體內的
不過不管那一種RS232除了標準協定外,還是要自己自定資料的格式
這個大概去年有作一個土砲2版的電源偵測就用RS232輸出了,我想一般硬體大概不會有太多問題
反而有問題的大概是RS232和PC端的處理會比較多一點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單純作個長時間的電壓記錄而己分為兩種模式
1個是作即時的,就是8952說到ADC後就直接由RS232輸出 ...

LEGION大:
   感謝!!那我就也來做個土砲吧!!

网友C:
12位元.....蠻棒的勒!那樣可以做到的精度就蠻高了。
PC收資料的效率真的要很注意,跟著做土炮的PC端程式,學到很多。

google一下有看到圖。
http://www.zymcu.com/application/ad57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位元.....蠻棒的勒!那樣可以做到的精度就蠻高了。
PC收資料的效率真的要很注意,跟著做土炮的PC端程式, ...

CHEN大:
    謝謝你的資料!!  看樣子這個玩具要玩很久才會有成果!!  可能要找人幫忙寫後段PC部分的程式...難怪這種東西很少有人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位元.....蠻棒的勒!那樣可以做到的精度就蠻高了。
PC收資料的效率真的要很注意,跟著做土炮的PC端程式, ...

網址多了一個最後的.
http://www.zymcu.com/application/ad574.html
要改為:
http://www.zymcu.com/application/ad57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