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29" TC-29SVB 影像偏紅求解 (已解決)

楼主(2011-10-18):
該機型號..

畫面偏紅

細看字或圖像,發覺字的三個顏色並沒有重疊在一起,比如說5看得出有三色殘影
,表層紅色、偏右一點中間層綠色、再偏右一點後層藍色

尾版;KB、KR、KG的電壓都在12X~13X跳動

機版

請問有解嗎?

网友:
機板上的消磁線圈那顆黑色四方形量測看看有沒有壞掉

网友:
機板拆下來, 反面各各焊點檢查有無錫裂, 補焊之!!! ~~~~~~~~

网友:
沒意外.映像管壞了
畫面變紅--->>>>少了綠色

要確定的話--->>>從crt板上(管座的KG腳位.對地短路)
如果只是淡淡的綠色有點規線的話.那100%影像管壞
如果會產生很亮的規線(整片也都是綠色的話)且馬上當機.那就還有救

网友:
三色殘影...
集中不良

但CRT退化的太嚴重,也就不用理它了...
這問題可能有一段時間了?

楼主:
這問題很久囉~
細拍應顯示白色的地方,跟正常機子比(晚點補圖)

綠色黯淡好多...
所以這是映像管老化問題囉...

网友:
聽小張老師的就對了!!!

映像管老化,壞了!!

楼主:
拍攝顯示應該為白色光的區塊超近照

此機...綠色明顯黯淡

正常它機...綠色明亮

總結:映像管老化,讓它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