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陽能熱水器 DIY

楼主(2011-10-19):
太陽能熱水器環保又節能
夏天有熱水~~~溫度很高80~95度C~~但是因為天氣太熱,所以我幾乎常常泡湯洗熱水澡。
冬天常沒熱水,要用電來加熱。所以要常常樓上樓下吆喝,大家一起洗澡,而且要洗快一點,避免熱水用完且又費電。
太陽能熱水器 + 瓦斯熱水器 = 完美的解決方案

大陽能主機

入水口保溫

排氣口

熱水加壓馬達

大陽能電控箱

大陽能出水口

大陽能串聯熱水器管路示意圖

大陽能串聯熱水器管路

左側兩支管為水管,第3支為瓦斯管

大陽能自動控制器
因使用大陽能串聯瓦斯熱水器,以大陽能出水溫度為參考,所以未使用電熱器加熱,目前出水溫度為52度C

已使用約五年,6,7,8,9月開關切至大陽能,其他月份切至大陽能串聯瓦斯熱水器.以新竹縣10月為例大陽能出水溫度約為40~60度C,瓦斯熱水器只需加熱約10~20度C所以相當節能,夏季兩月份瓦斯費約300元,冬季兩月份瓦斯費約600~700元,所以冬季兩月份洗熱水澡瓦斯費約增加300~400元,平均一日瓦斯費約5~7元。預計12月份將DIY幫岳父安裝一台.以表孝心。DIY自助價約35000~38000元。

安裝經驗分享:
這套大陽能熱水器串聯瓦斯熱水器是蔽人一個人DIY完成。
1.要提醒安裝之後夏季不可以大陽能熱水器串聯瓦斯熱水器管路的閥位置要注意,因為大陽能熱水器出水溫度很高如果串聯熱水器管路有可能會氣爆。
2.當初熱水有裝加壓馬達,冷水就沒有。所以現在用一般的水龍頭很難調溫度。不是水壓很強的熱水,就是水壓一般的冷水。幾乎沒辦法調溫度。有解決的方式就是調整大陽能熱水器管路閥位置的角度至30度。

网友:
這篇文章,寫的真的很帥,給你加分了,也希望大家對好文章多多鼓勵,這樣才有好文章可看!

另外,建議一下,管理人員,這篇可否置頂並列為精華!

“看人生” 大是裝在新竹吧,在北部(新北市永和區)適合嗎?我怕日光不夠 >_<

楼主:
使用大陽能熱水器串聯瓦斯熱水器,就是為了解決日照時數的不足,且不須等待電力加熱的時間.
直接利用大陽能熱水器的水溫做加熱.

网友A:
了解。

對了,新竹風不是很大嗎?如果也裝風力發電機,在熱水方面,不知有何不便之處,如轉換效率及時間上的問題?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

對了,新竹風不是很大嗎?如果也裝風力發電機,在熱水方面,不知有何不便之處,如轉換效率及時間上 ...

裝風力發電機設備購置成本約3萬元以上,一家4口兩月電費平均700元,回收成本不敷.

网友B:
感謝提供一篇好文。
太陽能與熱水器的管路切換或許可以利用溫度感測控制,溫度高於幾度時是太陽能工作,低於幾度時自動由熱水器接替,當然這個必須使用耐高溫的電磁閥來取代那兩水閥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提供一篇好文。
太陽能與熱水器的管路切換或許可以利用溫度感測控制,溫度高於幾度時是太陽能工作,低 ...

其實自動控制的方式自己也評估過,覺得效果不大因為須加熱的月份是固定的.所以控制水的管路成效不
顯著。目前市面有出售數位恆溫瓦斯熱水器,是控制瓦斯流量的大小,當太陽能熱水器管路的冷水低於設定
溫度時瓦斯熱水器的瓦斯流量開度變大,當太陽能熱水器管路的熱水流經瓦斯熱水器的瓦斯流量開度變小。
請參考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自動控制的方式自己也評估過,覺得效果不大因為須加熱的月份是固定的.所以控制水的管路成效不
顯著。 ...

這只是提供一另一個做法,如果是我家使用,我應該也會用你的方法"手動"。
我常常跟人講一個汽車電動窗例子,現在的汽車窗戶應該沒有用手搖的了吧!我以前開Ford Sierra,這台車的電動窗很容易壞,而且又貴,我換了很多次了,那時候曾經跟服務廠說能不能改手搖的(當然是不行),真的氣死人了。
用自動的很方便,但是壞的時候就會想到用手動的好處了,我每星期都得去做兩次復健,明明有電梯我還是走樓梯去六樓。
年輕的我都會追求自動,但現在的我又回到該手動就手動吧!上一篇只是提供另一個方法而已!歡迎你加入我們這個行列喔!

网友C:
高雄夏天即使不用裝太陽能也有太陽能效果,不繡鋼水塔被曬的很燙,
等同室外溫度,每次都得用水桶接水起來才有冷水澡可洗。
冬天才用熱水器燒水........

從這案例可以發現該熱的時候不夠熱,不用熱時又熱到冒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雄夏天即使不用裝太陽能也有太陽能效果,不繡鋼水塔被曬的很燙,
等同室外溫度,每次都得用水桶接水起來 ...

在南台灣使用太陽能熱水器效果更隹,因為太陽能熱水器具有加熱保溫及儲能的功能,
免額外加熱的月份至少超過7~8月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南台灣使用太陽能熱水器效果更隹,因為太陽能熱水器具有加熱保溫及儲能的功能,
免額外加熱的月份至少超 ...

這只是理論上.......實際上還得看你府上幾個人用熱水,如果家裡人多還是需要
電熱水器燒水(太陽能熱水器就是電熱水器+太陽能加熱板),除非你能分散洗澡
時段(家裡白天在家的白天洗晚上下班的晚上洗)....

高雄大約要每年的11月~2/3月份冷大約3-4個月,就洗澡實務上來說冬天用熱水
比較兇(洗比較熱),如果氣溫比較溫暖些(27~8)水塔內的水其實還是可以直接洗
澡用.......(不過也看人洗法啦).....

网友D:
小弟自己家里太陽能熱水器熱水直接進瓦斯熱水器裡,夏天把熱水器電池拔掉,瓦斯關掉就行,冬天水不夠熱再裝上熱水器電池跟打開瓦斯,利用太陽能熱水器幫瓦斯熱水器預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自己家里太陽能熱水器熱水直接進瓦斯熱水器裡,夏天把熱水器電池拔掉,瓦斯關掉就行,冬天水不夠熱再裝 ...

瓦斯熱水器不可以和太陽能熱水器串聯使用,因為當夏天時太陽能的熱水溫度可能到達80度以上,若再串聯瓦斯熱水器會溫度過高,有可能超過100度壓力太大很危險,原因是瓦斯熱水器進水溫度過高不會切掉瓦斯會繼續加熱。不怕一萬怕萬一,建議夏天時太陽能的熱水器上方蓋上遮網,避免溫度過熱控制在6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瓦斯熱水器不可以和太陽能熱水器串聯使用,因為當夏天時太陽能的熱水溫度可能到達80度以上,若再串聯瓦斯 ...

2個方法可以處理
1.像小弟一樣,先開水龍頭,如果熱水水溫不夠再裝上熱水器電池跟打開瓦斯
2.裝電腦恆溫瓦斯熱水器,溫度過高會自動切斷瓦斯跟停止點火

小弟的做法不建議懶人使用,理由就如同樓上前輩說的

网友:
太陽能熱水器的特點是白天大家沒洗澡時熱水特多,
晚上大家要洗澡時先洗先贏,保溫桶內熱水用完,其他
人就傻眼,朋友家的已往電熱管兩三年掛一次,找人更
換一次兩千多,後來我教他自己拆自己換不到千元。

网友E(2012-05-15):
感謝您的精彩內容,請問一下當您10月為例大陽能出水溫度約為40~60度C,瓦斯熱水器加熱進水會不會造成熱水器內水盤提早陣亡.
另外我家的太陽能和您的是一模一樣,但因為取水口太高常常進水太慢,所以廠商幫我改下方出水,這樣出水量好很多,您可考慮,只是我沒有熱水馬達,應該來加一個.(但會怕水一下沒了...,因為進水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您的精彩內容,請問一下當您10月為例大陽能出水溫度約為40~60度C,瓦斯熱水器加熱進水會不會造成熱水器內 ...

大陽能出水串聯瓦斯熱水器時加熱使用小火,所以不會造成熱水器內水盤提早陣亡.
因出水溫度高會使軟管加速老化及露天風化作用,目前已經改用白鐵管請參考圖片

网友F:
櫻花有出一台太陽能專用的瓦斯熱水器SH-1602SE數位恆溫熱水器.不便宜.有人裝嗎?給個位參考參考...

网友:
天然的比較節省,但光靠太陽能保溫桶要選擇好一點的。

楼主:
RE: 大陽能熱水器 DIY

引用 网友F:
櫻花有出一台太陽能專用的瓦斯熱水器SH-1602SE數位恆溫熱水器.不便宜.有人裝嗎?給個位參考參考...

SH-1602SE櫻花數位恆溫熱水器(太陽能專用) 建議售價:18,000元
(不含安裝耗材及運送費用)
低於50℃自動加熱,

可以利用溫度開關控制熱水器加熱溫度,一般溫度開關為70℃/OFF
更改為50℃/OFF   40℃/ON
市價約為5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櫻花有出一台太陽能專用的瓦斯熱水器SH-1602SE數位恆溫熱水器. ...

這台小第有尋問過.如不是裝櫻花太陽能熱水器的.別的廠牌都不賣.所以都沒看到有人裝.
這台的設計是太陽能的熱水直接從瓦斯熱水器經過不用手動去切換水道.如水溫低於50度瓦斯熱水器就自動加
熱.是太陽能專用瓦斯熱水器的他的入水口和一般瓦斯熱水器不一樣.是熱水專用的.

楼主:
傳統型熱水器外蓋拆開,可以看到有兩條電線,往上連到加熱管路外,接溫度開關固定。一般溫度開關在加熱到70~90度左右,會自動斷開並切掉瓦斯的供應,等待管路的溫度降低後再打火加熱,這過程中的熱水是繼續流動的,若來不及將瓦斯點燃,加熱中斷過久就會造成所謂的忽冷忽熱。
溫度開關壞掉,造成溫度過熱後,瓦斯還繼續燃燒,通常熱水器的設計,連續使用20分鐘會自動熄火,以防把休克或睡著無知覺的人給燙熟。

大陽能出水串聯瓦斯熱水器,經過手動去切換水道主要功能是保護瓦斯熱水器,避免過熱零件老化,如夏季出水溫度到70~9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