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A190A2-T08 有時會過電,有時不過電

楼主(2011-10-19):
拿到螢幕時是不過電的,拆開外殼,目視PI板與AD板正常,無爆電容。
PI板有+12V、+5V 正常穩定輸出到AD板,問題應該出在AD板上。剛好手上有一片同型號AD板:A190A2-A02-H-S1,換上新的AD板,上市電測試,OK。
開始對比兩片AD板上零件的電壓,發現U4-1117-3.3,Q8-2907A,Q1-K72 T9,Q2-K1N T9上面的電壓不一樣,問題是:Q1跟Q2是甚麼零件?有大大知道的可以告訴我嗎?謝謝。

AD板

AD板:A190A2-A02-H-S1

AD板:A190A2-A02-H-S1

U4 與 Q8

U4 與 Q8

U4 與 Q8

Q1:K72 T9

Q1:K72 T9

Q1:K72 T9

Q2:K1N T9

Q2:K1N T9

Q2:K1N T9

网友:
這個情形我遇見過...時開時不開..請檢查Q8-2907A看輸出電壓是1.8V嗎?

海大有一篇很棒的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t=A190A2-A02-H-S1

网友:
AS1117-3.3
先量看看

网友:
這應該很簡單 處理  1. 先把 兩個穩壓  補焊看看 補過還是一樣量電壓  是否正確  不正確就換   應該就起來了
12v  5v 量測 會不會飄  會飄 就是別的地方

楼主:
感謝大大回應,這四顆IC U4:1117-3.3、Q8:2907A、Q1:K72 T9、Q2:K1N T9
電壓都是有問題的,想要全部換掉,但是不知道Q1、Q2的規格

TO louis
感謝提供Datasheet資料,謝謝

TO chaimarvin
我會先補焊看看,如果可以就省掉換ic的麻煩了,謝謝

网友A:
這塊A/D的通病大都是壞U4與Q8 通常更換後即可修復
U4=1117-3.3
Q8=1084-1.8 或是1117-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A/D的通病大都是壞U4與Q8 通常更換後即可修復
U4=1117-3.3
Q8=1084-1.8 或是1117-1.8 ...

U4跟Q8補焊之後沒有效果,只好換掉這兩顆IC,換掉後先量電壓是正常的,
然後上市電測試,已可正常顯示,目前熱機中,謝謝大家的幫忙(不確定Q8可以用1084-1.8
或是1117-1.8代替,所以還是以原來的2907A替換)。

网友:
恭喜完修,Q8為電晶體,而非三端子穩壓IC,所以更換原有的2907A是正確的

网友:
又學一招...既然是電晶體!!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換東西還是換回原來的比較好,感謝分享!

网友B:
Q8 單看編號[2907A] 雖然是普通小PNP電晶體
但是小心注意一下
    由於電路上應用屬於供電1.8V  並且工作在線性區 ==> 會發熱
    因此選擇封裝方式SOT-223  的2907A 不是沒有原因=> 為了散熱
    小心不要拿其他形式封裝的2907A 隨意裝上

     以 Fairchild  PZT2907A  封裝SOT-223  說明
     截圖來自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PZ/PZT2907A.pdf

         選用時各家製造商/封裝規格  注意一下
     另外電流部分: 標準2N2907/A 是600mA
         不少有名大製造商早以停產2N2907/A   搞增強版替代
      Fairchild 就是一例 增強到 8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Q8 單看編號[2907A] 雖然是普通小PNP電晶體
但是小心注意一下
    由於電路上應用屬於供電1.8V  並且工作在 ...

我有個想法:
下次若遇到缺料(SOT-223封裝),我要用2顆PNP並聯實驗看看(TO-92封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