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5KPL-E 的零件編號~謝謝

楼主(2011-10-19):
各位前輩

如圖所示.紅色框框裡的晶體編號是什麼呀~

謝謝各位的幫忙

P5KPL-E 紅框

P5KPL-E 紅框

网友:
照片應該提供更近一點的特寫.

楼主:
我想你應該不是要看編號吧!

那顆晶體已燒毀了,已看不出編號了.

現在看的那顆是我認為對的顆晶體而換上去的.

但是還是不動做.因此求助各位的~

BTW-目前是開機後就斷電了.但是主機板的LED燈是一直亮的~

附上更近距離的照片供各位參考!

网友:
開機就斷電.....偏向短路保護,不知有哪邊短路了呢?

楼主:
感謝 itnken 的協助.我會盡快去試試~

网友:
大哥可否告知一下,這一片主機板CPU 上管 MOS 元件的編號,謝謝.

网友:
上電就短路保護,CPU的MOS先查,我在修CPU MOS 電容炸了2次,小心啊!!  PWM IC 受潠連但周邊驅動IC也掛炸了,現在還沒修好,努力中!!

网友:
框框上面編號是打上 N12X N 跟2X有下底線 找看看廢板上有沒有同零件 希望你已經修好了

网友(2011-12-28):
印象中這板子的CPU供電方案採用的是 ADP3198+ADP3110.
曾遇到過這個板子,現象是上電保護.
把短路側的上下管及ADP3110換過後還是再燒掉(週邊電路正常).
找不到 ADP3198 就只好擱置了..

网友:
手邊正好有一片,字超小:它上面有編號NIY5,不知道有沒有幫到你。:)

旁邊那三顆一樣小顆的標示W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