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無線電話雜音,無法修理~求救。

楼主(2011-10-19):
事情是這樣的,我家的小孩不小心把電話話機摔在地上,主機沒有掉落,說也奇怪,摔過就出現非常大的雜音,若是靠近電話五十公分以內很清楚,但是隔個一公尺就出現雜音,離越遠雜音越重,超過兩公尺、三公尺就吵到聽不到聲音,我用手捏住話機的天線還是一樣,但是靠近主機用首握住主機的天線,訊號就會變好,雜音較小;我也有試著拆開來看,但是一堆SMD,也不知道從何查起?怎麼話機一摔會這樣?我看了話機的電路版,也好像沒有東西摔斷、斷線,請問是什麼問題?難道是天線嗎?但是天線的塑膠柄也沒有出現斷裂啊?不知道有沒有哪一位大大瞭解呢?謝謝~

楼主:
這是電話機的電路圖。

网友A:
第二張圖 手機連天線的地方是否有個螺絲沒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張圖 手機連天線的地方是否有個螺絲沒栓上?

喔~那是我把它拆掉了。但是鎖上螺絲也是一樣,似乎沒有天線的功用,只要一離開就開始吵,一靠近主機天線就非常安靜,但是把天線完全拿掉就毫無聲音。另外,我有試過把天線拆調用電表的探棒當作測試,發現情形跟裝了天線一模一樣。奇怪,但是它所謂的天線也不就是彈簧繞在一起嗎?如果說真的是天線損壞,視這種情形嗎?但是天線外觀又毫無損傷~怪事啊~

网友:
我家無線電話更怪 電解電容換完以後還要敲一下子機才能接電話

网友B:
RF部有一些帶磁芯的元件(例如中週),受到震動後容易跑掉使頻率偏移

网友C:
電話有雜音 ,  可查修電話來源轉接盒,  接點氧化, 產生雜訊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話有雜音 ,  可查修電話來源轉接盒,  接點氧化, 產生雜訊 . ~~~~~~~

這方面我可以肯定的排除,因為當我話機靠近主機天線的時候幾乎完全無雜訊,但是離月遠雜音就倍數成長;我有試著探修電話業者的口氣,他說這樣應該是摔到機板天線的部分,但我昨晚拿手電筒照來照去都沒有看到裂縫或是斷裂,天線抽出來也是整根好好~唉。無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部有一些帶磁芯的元件(例如中週),受到震動後容易跑掉使頻率偏移

狼大,我記得強伯說這種點話有好幾組頻率配對(怕人偷聽),但是這台電話也蠻舊的,說明書找不到,也不知道如何重新配頻。

网友:
這一型的電話只要子機放回主機就會自動對頻了,依版大您的情況也不須考慮對頻的問題、因為頻道跑掉時連正常開機都沒辦法了。您目前應該是子機的RX電路有問題、這部份需要有示波器才好處理‧建議您可以先對RX電路所有元件進行補焊(有些電阻電容裂了看不出來,烙鐵一碰就斷開了)量一量各點電壓是否正常。若還是不行、建議您可以考慮升級DECT系統的無線電話,用起來爽度真的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方面我可以肯定的排除,因為當我話機靠近主機天線的時候幾乎完全無雜訊,但是離月遠雜音就倍數成長;我 ...

那只好, 拆下主機板, 補焊看看ㄋ .
在不行的話, 最後一招,,,,,,,, 子機電源斷開分離, 十二秒後再接回,  重置回復ㄋ,,,,,,,,,

网友:
應該中頻跑掉囉

网友:
印象中台北有個地方專修國際牌

网友:
我認同狼大的看法中周跑掉耶.您要不要先用簽字筆在中周外做一個記號.然後左右微調旋轉看看是否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