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蚊剋星 光觸媒捕蚊器 拆解說明

楼主(2011-10-19):
先說一下:原本產品的名字寫作 「蚊克星」,"剋"字被共產黨簡化成"克"。

光觸媒捕蚊器

光觸媒捕蚊器

構造上到下為: 圓頂 白隔板(上面為電路板、下面為 CCFL 燈管) DC12V風扇 儲蚊盒

底部儲蚊盒拆掉

可找到兩個螺絲孔,螺絲拆除。
總共4根支柱,2根為螺絲鎖住,另兩根只是塞緊,反方向輕推可以拔開

頂部電路
圖放大

底層風扇
注意白色 「擊碎棒」!我想這是故意用來擊碎風扇葉片的裝置。
我在兩個月內壞掉三次,都是風扇斷裂。
只要捕蚊器受到撞擊或晃動,風扇不平衡打到擊碎器,葉片當場擊斷。
因此必須DIY除去。

折斷後 銼刀磨除
「擊碎棒」除去後,捕蚊器即使用力晃動也不會損壞。

网友:
看來,「擊碎棒」是廠商提高銷量的手法之一,家中有這類產品的一定要拆。

网友:
讓產品故障的暗樁?

网友A:
我覺那個白色的「擊碎棒」應該是來刮除卡在風扇上的蚊子的吧?

不過設計成這樣,我也會把它折斷吧~

楼主:
「擊碎棒」除去後,斷掉風扇的葉片黏回去可照常使用。
風扇葉片少一片因為重量不平衡會劇烈晃動,造成噪音,最後軸承發熱燒掉。
葉片用瞬間膠或強力膠(要完全乾成固體)黏回去後,不管表面是否平滑合乎流體力學,至少重量是平衡了。
只要注意葉片內側補強,不要讓葉片因旋轉離心力外翻,旋轉半徑增加(動量增加不平衡)或打到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那個白色的「擊碎棒」應該是來刮除卡在風扇上的蚊子的吧?

不過設計成這樣,我也會把它折斷吧~ ...

風扇上不曾卡過蚊子,倒是一段時間久了卡灰塵。
本來以為是用來反射 CCFL 來誘蚊的。
不過扇葉一撞擊就折斷,不除不行。
後來發現抓蚊效果也沒變差,可見是用來「促進經濟發展」的!

网友B:
電路板 下半部應該是灯管驅動電路 和省電燈泡電路差不多
要我設計的話 會多繞1組低壓線圈 給12V/0.18A風扇 把電路板上半部的變壓器省了

只是蚊子會受這種燈光吸引嗎?
===============================
這東西好用嗎  我一直很想買  我非常怕蚊咬

之前2007曼谷新機場有看到 體積像個大垃圾桶
後來在LOTUS 有看到  大小約5~6000 立方公分
價位忘了映像中好貴  看到大陸制趕快離開
個人真的太多不爽經驗  暗暗提醒自己別繼續豬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板 下半部應該是灯管驅動電路 和省電燈泡電路差不多
要我設計的話 會多繞1組低壓線圈 給12V/0.18A風扇  ...

> 這東西好用嗎?

這台網拍很便宜,$250左右。相比現在補蚊燈都超貴,買來試試看。
結果有用,看擺放位置。
放陽台一開始一天抓5~6隻家蚊。後來也抓到過蒼蠅與果蠅。
但是最會咬人的黑蚊與黑白斑蚊無效。零星抓過一兩隻。
即使放陽台,用久了家裡蚊子也會變少。
光觸媒應是幌子。蚊子是因趨光性及行進路線遇到被吸入,
加放可樂釋放二氧化碳,或其他如綿羊油、糖蜜等,效果無統計顯著性。
高速飛行的蚊子(黑蚊與斑蚊)不易進入陷阱。
室內有人環境下幾乎無效。電蚊拍不可省。

除非除蟲裝置是針對生態或覓食原理完全模擬,否則只是在培養新一代更強的蟲子。
趨光性的蚊蟲殺光,很快避光性的蚊蟲就會大量出現。

网友:
謝謝~

[ 除非除蟲裝置是針對生態或覓食原理完全模擬 ]

看來我得先放血

网友:
以前jojo5136送我一台,蚊子沒抓過,但是卻沒有你說的陷井.
"補蚊達人".
一直很懷疑這些便宜的產品有什麼效果,以前也買過驅蚊器,有如兩個打火機大小,也是一點效果都沒有.

楼主:
> 但是最會咬人的黑蚊與黑白斑蚊無效。零星抓過一兩隻。
最近抓到的全都是黑白斑蚊,而且一天7~8隻蠻多的
所以對黑白斑蚊並非無效,應該是季節因素,那時黑白斑蚊量少

网友:
我買了好幾個月,但實際點亮使用時間不到36小時,
剛剛要用時,天啊!不亮囉!!不會是燈管燒了吧!
拆開!!
看了看基板,焊面是用廉價的錫去錫的,
看起來滿是虛焊!
拆開燈管,也量測不到任何組值。
才想起、是不能這樣量測的;
不管了~全面補焊再來通電檢測。
果然已ok囉!
現在商品的品質……尤其是xx制的…
只能自求多福吧!
剛買時,擊碎棒就有 要斷不斷的情況,
讓風扇產生喀喀喀異音。

网友:
給發文者按贊

网友(2011-12-06):
      要買風扇下方有隔離片(蚊子吸進去飛不出來)的較實用(加定時器),風扇選12CM比較不吵,至於其他的差不多就行(都是噱頭).........
      不過小弟向來習慣主動出擊,花150買1000CC農藥(除蟲菊,可稀釋1000倍),每周用600CC寶特瓶稀釋約100倍(約6CC農藥),直接往水溝裡倒(因為我家附近蚊子從跑出來最多,記得分開倒,別只倒一個洞),沒一個月蚊子少了7成......

网友(2012-01-12):
趕快來拆看看我家的有沒有"擊碎棒"
感謝樓主分享n_032|

网友:
痛恨蚊子 +1,但是對電子類的補蚊產品完全失去信心,電蚊拍例外。

网友:
補蚊,除了趨光性,主要是CO2及紅外線熱源.
光觸煤能轉換的CO2 是有限的,也不能發出足夠的紅外線,所以不包証能有效除蚊
室內趨光除蟲有效果有限.室外趨光除蟲會濫殺無辜.

寶特瓶加入糖水及酵母製造二氧化碳的補蚊器也曾流行過.

网友:
我家有養水草缸
有二氧化碳
我去加一條管子
看看效果會不會好一點

网友:
我家剛好也有一台~ 建議在儲蚊盒內放置一個保特瓶蓋,裡面己一點乳液或綿羊油之類的~
昨晚剛清理,面大約4-50隻...還有一兩隻蛾= =!
今早起床看裡面又大約有10幾隻...
效果不錯,風扇也沒聲音,24小時運轉約半年了還沒發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