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微波爐NN-ST557無法正常使用!

楼主(2011-10-19):
我有一台國際牌微波爐,型號為:NN-ST557!
插電後,進入待機狀態,把東西放進微波爐後,設定完秒數後,
按啟動,結果只見秒數減少一秒後,馬上就停止,然後進入待機狀態!
再重新設定後再按啟動,又是同樣一秒後,就停止,進入待機狀態!
不曉得各位先進大大,知不知道這是那個部份有問題!
再請教有沒有大大知道國際牌微波爐的保固是多久?
感謝各位大大!麻煩為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
保固3年~
依他牌經驗小的猜測觸控面板有問題!

楼主:
請教滷蛋大,為什麼會是觸控面板有問題呢?
我有試過按每個按鍵都是正常的,都有獨立的動作,
就是會有我發問的情況!
如果真的是保固三年的話,那我就可以送修了!
還在保固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滷蛋大,為什麼會是觸控面板有問題呢?
我有試過按每個按鍵都是正常的,都有獨立的動作,
就是會有我發 ...

類似螢幕按鍵漏電,
他牌經驗是按啟動後又暫停,因為啟動暫停是同一位置,啟動是您最後給的動作,薄膜裡面空間很小陷下去沒有快速彈開!猜錯不要K偶!
保內就送修吧~

楼主:
嗯!我拿去送修了,原廠判斷果然是按鍵的ic板壞了!
但是說是小強造成的,沒有保固~~
看來又要自己拆下來修了~~

楼主:
微波爐拿回來了,自己拆下來看之後!
跟本就沒有小強的蛋,倒是看到一些好像是空焊的地方,
就老方式,照著前輩們的教導,就給它補焊下去,
再裝回去,就好了啊!
所以啊,跟本就是空焊而已~~~就這樣解決了!
差點被騙了$1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波爐拿回來了,自己拆下來看之後!
跟本就沒有小強的蛋,倒是看到一些好像是空焊的地方,
就老方式,照著 ...

好加在~
恭喜了,又可以熱菜了~

楼主:
嗯啊!省了一筆!
這台還滿好用的吶~~功能又多~~

网友:
我加一台老國際,也是會這樣,後來家裡老人家說按"START"時按久一點,還真的可以用咧~~~~:)

楼主:
可以試著拆下來處理看看,反正有問題就是有問題!
沒試怎麼知道會不會好,頂多試了還是一樣問題啊,沒什麼差!
不過建議在拆下之後,可以先拍張照,跟處理完都拍張照,
如果還是不行,可以PO上來問比較有經驗的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