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PT370WA03C T-CON

楼主(2011-10-20):
請問誰有CPT370WA03C  T-CON上的FU101自復型保險絲規格或零件.或者有何代換的方式呢?
目前查出12V到此降壓成3.2V的故障點.麻煩各位大大指點..謝謝!!
檢修更換部分貼片後現在用細線導通測試正常.
故障點已排除急需代換零件中........

网友:
先找廢主機板拆

网友A:
FU101耐電流跟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101耐電流跟電壓是多少??

小弟就是不知道才懇請各位大大幫忙.不知是否有人修過或知道資料的.

网友B:
如有相片 會更快有答案

网友:
應該是5A  不過有照片會比較好~

网友:
您既已用細線取代為何不量出電流再加點安全系數,一般32吋面板耗電15-20w, 再查看power suply 12v輸出最大電流, 應該就可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有相片 會更快有答案

CPT370WA03C

CPT370WA03C

网友:
如果標示為k是1.5a32v常用於 auo t-con上
如果標示為p是3.0a32v

楼主:
燒機3日已完修明日交機.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