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格型號:W19P LCD使用方式和外接變壓器電壓不穩問題

楼主(2011-10-20):
小弟有一個液晶螢幕使用方式和外接變壓器電壓不穩問題想請教論壇裡的前輩.
就是小弟有個習慣就是LCD不用時.就會將電源拔掉.要使用時才插上電源.
時間久了是否就是因為這樣會導致外接電源異常!!
有量測一下變壓器(型號:AD4212G)輸出電壓值為8.5V~12.5V之間會一直亂跳.
導致螢幕無法開啟!確不知是哪個零件有問題.所以請教一下前輩這問題大概會是哪裡出問題了ㄚ!!

网友A:
換個外接變壓器就好了
如要修..拆了外接變壓器..換個電容就好了
主要是...怕你拆了裝不回去(外接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個外接變壓器就好了
如要修..拆了外接變壓器..換個電容就好了
主要是...怕你拆了裝不回去(外接變壓器)

如果是換電容的話!!是否是指全部的電容都要換掉!還是只要換靠近輸出的部份??

网友:
拆了就知道...沒拆都不知

网友:
沒錯! 一定要拆開才有真相。 用猜的誰會知道,故障情形千百種....

网友:
拆 開吧   它會告訴你真相

网友:
直接拆了再說

楼主:
各位前輩们:如下是小弟拆除完之後圖片.但現在不知從何下手維修!請前輩一下~~

网友A:
圖片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錯誤....

歹勢!!已重新上傳了!!請前輩再幫忙看一下~~感激不盡ㄚ

网友:
這樣下沒凸!!先跟換後面兩顆看看,再來是前面那顆,最後跟換PWM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