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件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1-10-20):
各位前輩

想請教一下,圖片中的零件是啥
是否有其他零件可代用
了解的大大,方便告訴小弟嗎?

网友A:
應該是鉭質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鉭質電容.

Ricky  大大

這顆零件短路..
還有辦法量出容值嗎

网友:
請參考
SMD Ceramic Capacitor Coding裡頭的表格,如果沒錯U6可能表示5.6*10^6 pF=56uF ,EJ可能就是耐壓了~
以acer travelmate 6230基板上面的C441為例,表面code為J8 ea ,電路圖標示為220u_3528,J8換算就是220uF,後面四碼意義不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cky  大大

這顆零件短路..

依照下圖的編碼方式,你這顆應該是5.6uF/25V

网友:
一般主板上是6.3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照下圖的編碼方式,你這顆應該是5.6uF/25V

又學到一樣新知識!!感謝大大提供資料!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及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