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鑽開關-求救

楼主(2011-10-20):
家裡HILTI TE10電鑽開關接觸不良,清潔接點也無效了。

想說在網路上,找相同開關來替代,沒想到特別難找。

看了看接點接法類似電風扇一樣,110VAC進入到啟動電容

然後經由連動開關導通後兩條電源線,進入到電鑽馬達。

想問的是電容如果要用啟動電容替代該用哪種類型及規格呢?

至於連動開關只好慢慢找了,也不知道啥牌子的。XD

网友A:
這種開關應該不是一般電料行或電子材料行可以買到,先確定導線是否正常,電鑽我遇到的反而是導線問題佔多數,再來是確認開關好壞的問題,如果是開關故障導致電鑽無法使用,你光清潔外部接點是沒有用的,你可以用三用電表測量判定開關是否為良品,或跳過開關直接送電測試是否真的是開關故障(請小心)。
如果真的是開關故障又不能拆修,那你只能先求助原廠看看是否可單買開關。
電容的問題從照片看是0.1?uF/250V,1的後面是多少你實體看比較清楚,但是它不見的是壞的,也是要經過測量才知道。

网友:
同意WISH大的說法
先從電源線查起,通常會斷在電鑽把手附近
開關跟電容並不容易壞,除非有短路的情形
看看開關能不能拆開噴點wd40清潔一下,也許就好了
電容看起來應該是0.15uF/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開關應該不是一般電料行或電子材料行可以買到,先確定導線是否正常,電鑽我遇到的反而是導線問題佔多數 ...

感謝W大建議,我晚上來試看看按照電的流向一步一步檢查。
當時手邊沒攜帶電表,想說先行找出替代品?等一切沒辦法就直接替代了。
還有一個疑問電容後面有+1MO,不知道+1MO是什麼意思?
一般AC啟動電容,可否替代?感謝大大們協助!

网友:
這是喜得釘電鑽是世界名牌, 您說它是起動電容是不對的正確說法應是火花消除器, 是電容器串聯電阻器, 防止運做時對電源線上其它電器的干擾, 再說電鑽馬達是串激是馬達不需起動電容, 會故障原因大多是過度使用造成炭刷磨損, 或瞬間超載咬死 造成轉子線圈燒毀 ,或減速機構損壞, 找開闢建議從代理商或專修電動工具商家或路邊攤或回收場.

网友:
有關開關
可以治環南(工具商)
那裏有賣
或是太原路...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們教導,我從電源那端慢慢量到開關那邊,都沒什麼問題,
單獨量測電鑽開關時,按壓開關有時會導通有時會不導通,
確定應該開關有點接觸不良,也有去詢問原廠開關是否有販賣,
結果已經停產連瑞士也不提供原件了。
目前先將電鑽收藏起來,待有料在更換。

网友:
將開關拆開照張特寫,大家幫你動腦筋一下

网友:
有關Makita(電鑽) Power drill Model 6404的資料.

http://www.toolpartsdirect.com/cgi-bin/schematic.cgi/makita/6404

Makita Power drill Model 6404 內部分解圖.
http://d3cmirsdb60x3h.cloudfront ... makita/6404.big.pdf

線上購買零件,你要找或寫Email去問看看是否有你的開關.
http://www.toolpartsdirect.com/cgi-bin/brandlisting.cgi/makita

网友:
和火花消除器(電容)無關,接觸不良絕對有救,將開關拆開,觸點清乾淨即可。

网友:
在開關上面有正反轉剝片開關,下方有黑色朔膠禮面有線圈,每次維修廠都換這個。

网友:
把開關的盒子打開看看.彈片調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