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633A不過電

楼主(2011-10-20):
這台CMV 633A狀況是不過電,先拆開外殼,目視PI板跟AD板並無明顯的爆電容。
大電容上面有+160V輸出,連接到AD板沒有輸出電壓,所以先檢查PI板。將PI板上所有的電容請下來量測,
量測值都在容值內,再將其它的元件也都請下來量測,有一個快速二極體:31DF2,正反向阻值都是無限大,
這顆應該有問題,但是在電子街找不到同樣的零件,賣的都是FR開頭的快速二極體,請問這顆31DF2
可以用FR303的代替嗎?

FR302 FR302.pdf (57.74 KB, 下載次數: 79)

31DF2 31DF2.pdf (40.66 KB, 下載次數: 73)

PI板

AD板

网友:
換上去是看看,幾塊錢的東西,頂多就燒掉了,都有查到datasheet比較一下就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耐電流A可以就可以,也查到這一顆也厲害喔...

网友A:
31DF2是Ultrafast
Reverse recovery time  30ns
FR302是FAST
Reverse Recovery Time  150ns
31DF2的工作頻比較高
但並非絕對不可代用
只要工作時整流器溫度正常
就表示FR302的速度已足夠
反之如果整流器溫度很快速上升
且會燙手
就表示FR302的
Reverse Recovery Time  值太大
只能找Ultrafast來代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DF2是Ultrafast
Reverse recovery time  30ns
FR302是FAST

感謝大大詳細說明,這樣在網路上要找代替品就方便了。

网友B:
1.  露天有賣31DF02   賣價5元還好 只是加上30運費就不爽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16275063
2. 沒有廢板可供殺肉嗎

3. 找不到31DF02 勉強用FR302 也是沒辦法的事
   現今PI板 多是60~66K的操作頻率, 對FR302很折磨(續4#Shamash 觀點 trr 30ns/150ns)
   記得把二極架離PCB 成 " ㄇ" 字形對散熱有些助益

4.  還有偷吃步( 屬於夭壽招式, 若是客人的機器就別用, 免不必要麻煩)
   若是自用的機器可以玩玩
     1) 加散熱片,看個人手藝
     2) 用兩個並聯
     3)若是PCB 二極體有並連RC...會影響 trr ...
           (終極夭壽招式  慎之慎之  會改的很好用  不會改就別動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露天有賣31DF02   賣價5元還好 只是加上30運費就不爽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 ...

1.剛有找到,也只有這家有賣
2.很少在PI板上看到這支31DF2,來去翻PSU找看看
3.原來是架成金字塔型,並且有專屬的L型散熱鋁座給它靠著(應該是工作溫度很高)
4.客人的機器,還是原樣回去比較好

网友:
找PSU 主電源用的包裝外形不合...
         5VSB 那組電路5VSB 輸出那顆
             舊式可能沒機會 大部分就是用FR 系列 (指5VSB 那顆)
             新式(近2年的) 5VSB 有些使用PWM-IC操作頻率達60~66KHZ 或許有機會

如果有舊板CRT顯示器 31DF 系列 / UF540X系列  就很常見

UF540X系列 (UF5402)
  http://www.vishay.com/docs/88756/8875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