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B191無法關機<已解決>

楼主(2011-10-20):
這台ASUS VB191原來是無法開機.也沒亮燈.後來檢查P+I板.AD板以及按鍵一切正常.
就把問題點放在EEPROM上面.
換掉24C16後.變成一插電就開機.而且按開闢也關不了機.
應該是程序有問題.
請問各位有沒有這台程序?
或誰有這塊AD板?

解決方式:由於找不到韌體.就這樣交機請客人將就用.拔插插頭就能使用.
至於收費方式.當然是"沙米思".完全不收費.

网友A:
換回原來的EEPROM會恢復原來故障情形嗎?
之前有印象看過ASUS部分機種的EEPROM不能只換上去,要先寫入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回原來的EEPROM會恢復原來故障情形嗎?
之前有印象看過ASUS部分機種的EEPROM不能只換上去,要先寫入資料 ...

我也這麼認為.所以問看看有沒有人有這台程序.
我再試試換回去看看.
不過也真奇怪.其他按鍵都有動作.OSD也都正常.
就開闢鍵無動作.直接短路或不裝按鍵板也都一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這麼認為.所以問看看有沒有人有這台程序.
我再試試換回去看看.
不過也真奇怪.其他按鍵都有動作.OSD也 ...

其他按鍵都有動作.OSD也都正常.`---應該表示EEPROM正常工作
直接短路或不裝按鍵板也都一樣.---開關2端電壓ON/OFF先測量是否正常---到EEPROM輸入端是否正常
*先前為無法開機,也許輸出到啟動高壓ON/OFF端有零件故障導致EEPROM燒毀,更換後變成無法關機
以上為猜測---僅供參考。

网友:
POWER按鍵板與MCU的對應腳有等電壓的變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按鍵都有動作.OSD也都正常.`---應該表示EEPROM正常工作
直接短路或不裝按鍵板也都一樣.---開 ...

電壓都正常.所以才會懷疑程序跑掉.

网友:
附近貼片電容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回原來的EEPROM會恢復原來故障情形嗎?
之前有印象看過ASUS部分機種的EEPROM不能只換上去,要先寫入資料 ...

換回原來的EEPROM恢復原來故障情形.無法開機.

网友A:
是否啟動POWER LOCK?之前有一些螢幕有分為OSD LOCK與POWER LOCK兩種,可以將OSD與POWER功能分開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啟動POWER LOCK?之前有一些螢幕有分為OSD LOCK與POWER LOCK兩種,可以將OSD與POWER功能分開鎖 ...

此機種長按"MENU"再按"OWER"開機後.再按一次"MENU"可進入工模.
工模裡面沒有這個選項.
再打電話詢問ASUS客服.他也說這台無POWER LOCK功能.

网友:
看看有沒有辦法追POWER按鍵的線路怎樣走,也許是半路上的零件出了問題
(如果是直接走到Scaler內那就沒辦法了)

网友:
應該我要找一下 我找一下 在PM給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