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鉛製程會影響烙鐵的使用嗎?

楼主(2011-10-21):
今天忽然想到無鉛製程會不會影響烙鐵和接過程?

需要比較高的溫度來熔化無鉛焊錫...

网友A:
之前用過Willer 的烙鐵有一溫控台
當時號稱有較高的溫度來熔化無鉛焊錫

結果每1~2個月 烙鐵就爛光 必須更換
因為無鉛錫太難解焊 我都會忍不住溫度拉高 忍不住給她在焊點上磨一磨
就降子 過高溫+磨一磨  把那個頭磨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過Willer 的烙鐵有一溫控台
當時號稱有較高的溫度來熔化無鉛焊錫

之前看大家在搞BGA回焊的時候有提到無鉛製程需要比較高的溫度
,如果烙鐵作業也需要的話,代表無鉛製程會對一般操作造成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