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er crown

楼主(2011-10-21):
第1次試,原來比想像中難, Canon Eos 5D MarkII + EF24-105MM IS L

网友A:
恭喜拍攝成功n_116|
光用想的就知道不好拍,相信大大應該花不少時間才拍成功吧
之前看別人拍攝的影片,好像還動用到一些其他的器材呢
不知道這張的快門是多少
我的相機大概拍不出來吧n_0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拍攝成功
光用想的就知道不好拍,相信大大應該花不少時間才拍成功吧
之前看別人拍攝的影片,好像 ...

當日拍了很多,只有數張比較好,快門在 1/250-1/320之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日拍了很多,只有數張比較好,快門在 1/250-1/320之間

那有時間也應該來試試看n_115|

网友B:
請問是一個人拍的嗎?
如果是,那你如何一邊滴水,一邊拍呢? (不可能單手拍吧)

网友:
相機如果有連拍功能的話, 成功機會比較高.

网友C:
不錯,,,,這個有點技巧的.
以前玩過 135底片, 要容易成功的話, 用 B門, 晚上或黑房, 有顏色紙襯底, 閃光燈用外置觸發, 用PIEZO片作MICROPHONE, 放在水底下, 當觸發器的輸入, 555延時控制觸發時間, 只要水滴速度固定, 超過85%成功機率.

水點的加速度, 用 9.81 算, 下一滴水珠的下降距離就是觸發閃光燈的時間延遲, 只要前後調節延時, 就很有機會捕捉到完美水滴反彈到頂點成為圓球, 最近也有看過某個網上資料, 他也成功捕捉. 現在數位相機高級並差不多即時看到照片, 底片免錢, 應該比135容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是一個人拍的嗎?
如果是,那你如何一邊滴水,一邊拍呢? (不可能單手拍吧)

我是一個人拍的,預先擺放好水盆,閃光燈.反光板....而滴水裝置是可套在水樽,用來淋花有多小孔那款[而我把其他小孔封閉只淨下1-2個小孔].而最花時間就是在這些上n_0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錯,,,,這個有點技巧的.
以前玩過 135底片, 要容易成功的話, 用 B門, 晚上或黑房, 有顏色紙襯底, 閃光燈用 ...

對呀.現在數碼時代的確方便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