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線路潮濕

楼主(2011-10-21):
想請教各位前輩,若您家中電話線路有雜音,更換其它對線(共有5對可使用)尚可使用,但沒多久又出現雜音,可能是弱電箱受濕氣影響,有沒有什麼解法可以一勞永逸

网友A:
只能換電話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換電話線了

換線是想過,有無防濕防水的電話線,若有推薦的請告知
一般的和現在拉的都一樣,所以想先瞭解有無更好材料或作法

网友B:
電話線有充膠纜線可防濕防水,不過它是戶外硬線,不適合家中使用
建議銜接處使用UY端子加防水膠布,至於線頭受潮只能換線處理
另接線盒請勿置於地上,可稍微延長使用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話線有充膠纜線可防濕防水,不過它是戶外硬線,不適合家中使用
建議銜接處使用UY端子加防水膠布,至於線頭受 ...

感謝!我發現家中弱電箱中的電話線、保全線的所有銜接處都是使用水電用的膠帶而已,我目視是沒看到銅銹

說不定用cat6網路線也不錯,不過防水性應該不好

太硬線的線確實會不好拉

网友:
用焊接的可能會好一點

网友:
有潮溼的地方要先解決,才不會又在引起電話線或電話接線盒潮溼

网友:
重點先解決看哪裡潮濕吧?
應該有地方漏水導致管路潮濕....
可嘗試用吸塵器看會不會有水被吸出來....

大大您目前的狀況線不是重點,就算用電工膠帶包覆,
接法正確,包覆正確的話,沒漏水,用10年也不會壞....
很多大樓的線用了十年以上沒換過線,到現在也還是在用....

楼主:
我是覺得溼氣問題,手摸眼看都沒有溼,上次有雜音的線路,昨天接回又正常,可能這幾天風大,溼度低

网友:
接線的方式會影響訊號的穩定度...........
尤其是要拿來裝XDSL的線路, 隨便接一接保證線路品質低下.

繞線要夠緊, 包覆也要夠密才能降低訊號衰減機率.

楼主:
那我決定了!先用3M的那個接頭試試看(名稱我忘了,好像是UY Connector),如果下次再出現,考慮換線,不過,有沒有推薦的線材呀?

或是我想到用無線的方式,就是在電信訊號進家中開始,就用一個類似無線的訊號讓所有電話來接收,有這東西嗎?

网友C:
有沒考慮使用這個,請參考附圖!

我一般都不是接線盒的,而是直接接在一起!

网友D:
樓上的圖就是 U/Y CONNECTOR, 3M的比較貴, 不過據說品質比較好 (個人現在已不使用, 無從評論).

施工很方便, 不過這玩意也有賞味期限, 時間久了(裡面的油沒了)還是得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上的圖就是 U/Y CONNECTOR, 3M的比較貴, 不過據說品質比較好 (個人現在已不使用, 無從評論).

施工很方便 ...

U/Y connector難道它是因為裡面有灌油,然後可以保持溼氣無法入侵,待油乾掉水氣就會進去?

楼主:
還有這個端子沒有一對二以上的,蠻麻煩,如果要接三條線,就要用三個,要查線全部都要再一個一個剪掉

网友:
如果是電話線引起的雜音,非換線不可,若是接線盒,簡單的方式,就是用一個小的塑膠密封袋,一邊剪開一小洞穿線,由開頭穿出,再密封,雖然沒有完全密封,但是已經可以用很久了.

若是濕氣較重,袋中也可以放乾燥劑,或者舊報紙,儲房用紙巾.

网友C:
我想到一個方法,但沒試過,靈感來自電路板上膠。

以接線盒來說吧,若在接線盒內接點部份用中性 “矽利康” 封住,其至整個接線盒封住,效果不知如何?

缺點是以後要重接時,有點給它麻煩 >_<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想到一個方法,但沒試過,靈感來自電路板上膠。

以接線盒來說吧,若在接線盒內接點部份用中性 “矽利康 ...

C大你這個做法 一樣都是隔離濕氣
我覺得用SCOTT 大的方法比較好 材料來源和重接時 都簡單多了
哪天高興時還可以玩變裝
我是用垃圾零食剩的鋁箔包     上次是泡麵鋁箔包
目前是洋芋片的鋁箔包  下次是該用綠色乖乖了(不知有沒有鋁箔包 )

楼主:
線路的查線是很麻煩,出現雜音一定要找到出問題的那一段,不然全部都會有雜訊,很花時間

都不錯,若不用UY接頭,接點用silicon或是熱融給它上一點下去,只是查線也是一樣要剪,然後又要復原

网友F:
假設線路都沒有問題.....
問題點是接線部分....
那要不要考慮直接改用防水接線盒???
外面的材料行都叫的到IP66防水接線盒....
就算整顆接線盒都在水裡,裡面也完全乾燥.....
如果還要考量以後維修的話,這應該是比較快速又方便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設線路都沒有問題.....
問題點是接線部分....
那要不要考慮直接改用防水接線盒???

卡爾老大,謝謝咧!剛查一下,不知哪兒有賣說,看起來是scottwang老大說的精裝版,比一般的接線盒防水直接鎖上就可

原來IP66是一種防水的規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大你這個做法 一樣都是隔離濕氣
我覺得用SCOTT 大的方法比較好 材料來源和重接時 都簡單多了
哪天高興時 ...

有創意!

不知simon老大"鋁箔包"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取其什麼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C大你這個做法 一樣都是隔離濕氣
我覺得用SCOTT 大的方法比較好 材料來源和重接時 都簡單多了
哪天高興時 ...

我會那樣做,也是遇到電話老是有喳喳喳的雜音,從電話端開始查,查到接線盒,打開裡面是濕的,看得到水珠,把它以吹風機吹乾後,就用那個小袋子裝起來,那種小袋子,是在我們這裡的10元的店買的,平常就有在用,包含電子零件防濕氣,我這裡濕氣很嚴重.

一擺就是一兩年了,空氣不是很乾淨,袋子都變舊變髒了,但是還沒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爾老大,謝謝咧!剛查一下,不知哪兒有賣說,看起來是scottwang老大說的精裝版,比一般的接線盒防水直 ...

防水接線盒....一般的機電/電機材料行都有賣....
其實可以不需要用到IP66
IP65就很好用了....
不過我以前叫貨的經驗....IP66比較好買,IP65不好買.....
我有時間再將防水規範寫成一篇給大家參考好了.....

网友:
IP 等級系統提供了一個以電器設備和包裝的防塵、防水和防碰撞程度來對產品進行分類的方法,
這個系統得到了多數歐洲國家的認可,並在 IEC 529 ( BS EN 60529: 1992 ) 外包裝保護等級
( IP code ) 中宣佈。保護等級多以 IP 後跟隨兩個數字來表述,數字用來明確保護的等級。
第一個數字表明設備抗微塵的範圍,或者人們在密封環境中免受危害的程度。
第二個數字表明設備防水的程度。
數字        第一個數字 ---- 固體                                                                                                    第二個數字 ---- 液體
0        沒有保護                                                                                                    沒有保護
1        可抵禦超過 50 毫米的固體物質,例如,手部意外觸摸                                  可經受垂直落下來的水點
2        可抵禦直徑超過 12 毫米直徑、長度不超過80 毫米的固體物質,例如手指        可經受呈 15 °垂直角的水花的直接噴射
3        可抵禦超過 2.5 毫米的固體物質,如工具或金屬絲                                                   可經受呈 60°垂直角的水花的直接噴射
4        可抵禦超過 1.0 毫米的固體物質,如細小金屬絲                                可經受從任何方向射來的水花 -- 有限的進入是允許的
5        防塵,有限進入(無有害堆積物)                                         可經受來自所有方向的低壓水柱噴射 --- 允許有限進入
6        灰塵難以進入,完全防塵                                                                 可經受強力水柱噴射,允許有限的進入
7        不合用                                                                                        允許短暫放入 15 厘米至 1 米深的水中,時間可長達 30 分鐘
8        不合用                                                                                         可經受壓力下長期浸泡

表格沒辦法加上去,加減看一下

网友:
我有寫了一篇....
防水防護等級 - IP (Ingress Protection)
http://bbs.pigoo.com/thread-33560-1-1.html

請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創意!

不知simon老大"鋁箔包"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取其什麼特性

鋁箔包隔離濕氣比一般塑膠袋強上ㄧ些
雖然沒有數據證明
但是可以觀察零食包裝的種類
凡要求 脆度口感高度保鮮 需要長時間保持時 大多是鋁箔包
.......................
不過若是封口問題沒處理好 那就和塑膠袋沒兩樣 (譬如橡皮筋也會老化)
我是 找理由吃零食+自爽的成分比較大n_047|

楼主:
" 找理由吃零食+自爽的成分比較大"
agree at all

(simon大哥您那張色域圖好漂亮,是什麼用途在測試的?sorry!離題了)

网友(2011-12-13):
引用 网友C:
有沒考慮使用這個,請參考附圖!

我一般都不是接線盒的,而是直接接在一起!

這個就是中華電信用的接續子,我們公司都用這種材料接線,它裡面有絶緣油,可防止線材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