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雜牌手提CD維修

楼主(2011-10-21):
這是同事小孩聽英語CD用的,因為沒聲音交小弟維修
外觀

上電後裝CD,讀不到CD ID軌,清潔讀寫頭鏡片后可以撥放了,但是聲音非常小

拆開下蓋

電源板就做在下蓋裡

拆掉所有看的到的插頭跟排線,可拆下電路板

由於轉動音量VR阻力非常大,而且轉音量VR對聲音大小無明顯影響,用WD40從音量VR箭頭處噴一噴,音量VR轉一轉,上電后撥放音量正常,組裝後再上電測試無異常交件

网友:
看機器型號像是PHILIPS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請問大大..清潔讀取頭你是怎樣清潔和哪種清潔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清潔讀取頭你是怎樣清潔和哪種清潔劑呢?

藥用酒精跟面紙,只要注意不要把酒精滴到零件裡就好

网友:
可以用棉花棒  沾一些酒精.....甩乾 ~~擦拭

网友:
原來是這樣呀..了解..多謝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