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問MOS(可用3.3V Control signal,去控制1.8V Source)

楼主(2011-10-21):
請問各位大大, 我有個電路目前使用PMV65XP(P-Mos),
Source: 1.8V
Gate : 3.3V Control Signal
Drain: Output要 1.8V
目前使用這顆MOS, 輸出時電壓不是1.8V, 而是2.5V,(應該算是漏電or....)
想請問有哪顆 MOS, 可以改善這個狀況 ?

另外再請問一下, 我有其它訊號(ex: i/o(雙向), clock, VDD....) 需要做3.3V to 1.8V level shifter
需要怎做比較好呢 ?
有點急....感謝大家....

网友:
如果電路能提供出來,我想會比較容易找出問題點.

楼主:
chao0314 大大你好:
問題一是MOS元件的問題, 以PMV65XP做過實驗
Source: = 1.8V
Gate: 接3.3V Ctrl Signal, 拉Low時, P-MOS(PMV65XP)導通, D 結果為2.5V, 而非1.8V
也有用過 SIMON1016大哥在I2C雙向信號Level shift 5V 3V3轉換電路中所提到的2N7002(N-MOS)來做實驗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highlight=i2c

至於問題二主要是要做雙向信號Level Shifter (3.3V to 1.8V)

感謝!
問題一貼圖

問題二貼圖

問題二貼圖

問題二貼圖

网友A:
頭大了  用P-ch MOS  電路推導有點昏頭  我都會先想像成PNP
先上圖

Vg 必須低於Vs ==> 才能使 P-ch MOS    S==>D 導通
當Vg=3V3   大於  Vs  時 應該是截止

使目前Vs =2.5V  大部分是 (  21OCT 22:15 更正:  應該寫成 ...Vd=2.5V  ...)
1.   是腳位 看/接 錯誤   ==>  我自己最常出現的情況

2.   S極  這端有其他電路漏電跑過來   我在右側以等效電路表示 (3V3+電阻)
        經過D1(P-ch MOS  的內部二極體) 0.7V+1.8V=2.5V
      是不是MOS -G漏電把G 接到電路的0V 電位(不是OPEN)  即知

3.   S極  可能是空腳 感應人體靜電場再通過D1  可以  同上述等效電路表示
         空腳 測量 暫時拿個    47K~100K歐姆  當假負載吸收靜電場

另個問題
        請光顧我這兩帖  嗯~藥到命除   待會我再改圖成1.8<=>3.3V    我打字慢

I2C雙向信號Level shift 5V 3V3轉換電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32681-1-1.html

還有WINDATA  這篇   除了我之外 SCOTT大 和  SKYBOAT大 都有好建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724&pid=4196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頭大了  用P-ch MOS  電路推導有點昏頭  我都會先想像成PNP
先上圖

謝謝SIMON1016大哥肯幫忙解惑......

關於SIMON1016大哥提到的, 目前Vs =2.5V  大部分是
1.   是腳位 看/接 錯誤   ==>這點我會再 check.....不過有請同事看過, 這點可能性不大
2.   S極  這端有其他電路漏電跑過來 ==> 目前主要懷疑是這點, 若是這點, 該怎麼解決比較好呢 ?
      另外尋找 MOS(3.3V active 的?) 或是 加電路 ?
感謝!!

网友:
1.  另外尋找 MOS  ==>  對!!   P-CH 太高科計了!  我用不來  頭好昏!
                                       用N-CH  市面上2N7002  SN7002N 應該不缺貨
                      2N7002/NDS7002A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2N/2N7000.pdf
                                       SN7002N                   http://www.infineon.com/dgdl/SN7 ... 7950112b42f56824b3b
      我知道 Vgs  0V~1.8V  會不反應  所以Vg的電壓要動手術  (後面解釋...)
    靈感來自這篇  http://www.intersil.com/data/an/an1637.pdf
      截圖如下:

2.  原 3.3V <==> 5V

3. 改成 1.8V <==> 3.3V
    [22/OCT 補充: 這電路有可能不會動作, 先試試!! 不行的話參考圖5 ]

4. G 要接在低壓區的Vcc    當低壓區的S 為High 時 才能使Vgs ~= off / MOS-off

5. 低壓區的Vcc 1.8V     Vgs變化範圍只有0V~1.8V    MOS會不反應
  R&D  就是  Read and Diskcopy
    靈感借一下上圖1  修改Vg 的電壓

  目的: S極變化範圍只有0V~1.8V     使Vg=2.4V   (**或者更高一些要試一下**)
    當S=LOW  0.2V ~ or 1/3Vcc   ( 1.8V IC 大概是 CMOS-IC  low 取1/3Vcc~0.6V)
                       Vg-s = 2.4V - low(~ 0.6V)   = ~1.8V   (**所以之前 我說****或者更高些要試一下**)
                        圖內 ZD 要併聯 0.1uF

6. 再不行 我也沒招了~沒藏招! 我是程咬金三板斧!!

网友:
下面的電路
不知您是否適用

楼主:
感謝SIMON1016 大大圖文並茂的提供我資訊, 我再來做一下實驗, 感謝!!

也謝謝shamash大大提供資訊,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o0314 大大你好:
問題一是MOS元件的問題, 以PMV65XP做過實驗
Source: = 1.8V

請注意body doide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