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28主機板上電約30秒會自動關掉

楼主(2011-10-21):
這是我的第3板 MS-7228
光板子接電源
按電源接頭導地
電源/電扇啟動 一直不會停
加上CPU開機
轉動約30秒自動停止
暫停約5秒
再開狀況依舊
以為CPU有問題
連換3個CPU
情況沒變
敬請先進們指教
THX
2011.10.24補充
我用三用表量測較容易壞的6個POWERCHIP
在2K檔量
三級管依序量得
1. 545          2腳跟地不通
2. 545          1腳跟地不通1腳0.04K歐
3及4. 525      2腳跟地不通
5及6   545     都是1腳跟地不通1腳0.04K歐
請問由此可以判定2  5  及6的3極管壞掉了嗎
THX

网友A:
請問會跑碼嗎? 建議可以先從Power面下手去查! 個人直覺應該是有電壓過高導致自動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會跑碼嗎? 建議可以先從Power面下手去查! 個人直覺應該是有電壓過高導致自動關機 ...

我是光板子測試
也試過+CPU+記憶卡+顯示卡+6位數除錯卡
顯示06DED4
查定義表
也不知所云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光板子測試
也試過+CPU+記憶卡+顯示卡+6位數除錯卡
顯示06DED4

您好! 看您描述的跑碼,應該還是卡在記憶體部分,有試著更換過記憶體嗎?

楼主:
我是光板子上電
CPU 記憶卡 顯示卡都沒裝上試
就觸發後約30秒自動停掉
裝上上面3樣東西後試也一樣
感謝

网友B:
6100可能有空焊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00可能有空焊問題。

請問6100是哪一顆
是WINBOND I/O 的6500B?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tw.msi.com/index.php?func=proddesc&maincat_no=1&prod_no=223
6100是 北橋+VGA

我現在不裝CPU
觸發及關機都OK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不裝CPU
觸發及關機都OK
感謝您

NOCPU 就不形成PCR條件  ON CPU記憶體 無法關西 牽扯到整合晶片與周邊迴路查MOS管聽你的問題 ON CPU PCR 已形成但卡在無法OFFPOWER  你可以查看相似案例的維修思維參考
畢竟你只給張主機板圖 未給 你測出來的電壓  無從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