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S648不過記憶體

楼主(2011-10-21):
技嘉GA-8S648
經過檢測跑馬停在C1
經檢測記憶體第1腳0.58V,第7腳1.18V
經過跑線第7腳電壓由一顆3055提供,發現3055 G極無電壓,續跑線G極電壓由旁邊華邦W83001R
供電,以下是檢測數據
1....0                   20....0
2....0                   19....1.18
3....0                   18....0
4....2.74              17....4.03
5....0                   16....0
6....5                   15....9.98
7....2.24              14....0
8....7.23              13....0
9....9.98              12...0.58
10...0                  11....5

更換過供電APM3055IC,W83301R
請教各位先進是否有其他維修想法

网友A:
跑車大,,,,, 您更換過供電APM3055IC,W83301R 之後, 可過 C1 ???
您要主板正常開機, 要符合 P. C. R. 三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車大,,,,, 您更換過供電APM3055IC,W83301R 之後, 可過 C1 ???
您要主板正常開機, 要符合 P. C. R. 三要 ...

您好
目前是卡在C1記憶體過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目前是卡在C1記憶體過不去

P 是 供電
C 是 時脈
R 是 重置 RESET
您供電的部份已更換新品, 電力有恢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是 供電
C 是 時脈
R 是 重置 RESET

經檢測記憶體第1腳0.58V,第7腳1.18V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檢測記憶體第1腳0.58V,第7腳1.18V

記憶體第一腳 3.37V  ,  第七腳 1.25V
您的第一腳 好像電力不足ㄡ ,,~~~~~~~~~~~~~~~~~

楼主:
對ㄚ....第一腳與第七腳供電不足,所以經過跑線發現3055 G極是由W83301R發出電壓來控制的,所以我才會更換W83301R

网友:
PCI A14 有没有3.3v,如果电压也是0.58就查1084,不是就查nb附近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