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31-DS3L 不開機 卡C1

楼主(2011-10-21):
目前主機板不開機 除錯卡指示C1

感覺電壓有點問題一組電壓1.84V正常,另外一組只有1.24V
不知道1.24V這組電晶體是不是都是供應給DDR的電壓?

网友:
C1 是 北橋晶片 , 和 BIOS , 跟 CPU腳座 .
查看看是哪兒出問題ㄋ. ~~~~~~~~~~~

网友:
那個1.24V是給北橋和南橋的電源,它們沒問題,再查看看吧!

楼主:
那應該就是針腳的問題了,有歪幾隻~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嘿~

楼主:
最近剛考完試,又拿來玩玩它看來似乎是bios有問題,沒燒入器先暫時放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