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冷氣機控制板如何改裝阿~

楼主(2011-10-22):
請教~---->>通用冷氣機控制板如何改裝阿~
最近的分離式冷氣機的室內機的風扇馬達好像是用PWM來調速;
而不是傳統的用RELAY來控制風扇馬達的高、中、低速?

网友:
是變頻的嗎?
廠牌型號是什麼?

楼主:
不是變頻的,這一、二年的的分離式冷氣機的室內機的風扇馬達好像是用PWM來調速;
而不是傳統的用RELAY來控制風扇馬達的高、中、低速。
非常多的廠牌皆如此!!這類基板很容易變瘋~當機、關機、風速亂變……等等。
問看看有沒有替代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變頻的,這一、二年的的分離式冷氣機的室內機的風扇馬達好像是用PWM來調速;
而不是傳統的用RELAY來控 ...

建議你直接去"冷凍空調材料行"找會比較快
畢竟製作通用型控制器的廠商
他也必須要因應市場需求才能生存

网友:
在下都更換原廠機版,有時馬達也要一同換下

如果有通用版我也想瞭解一下

楼主:
原廠機版--->>促進經濟繁榮是必需的………,
只是$$$高的嚇人~你是知道的………

网友:
請問是什麼問題想要改板呢?
是內機馬達不會轉嗎?
還是轉一下下就停了?

可以先檢查溫度傳感器試試,很多機子都是傳感器故障。

网友:
如果真的遇到只能給原場賺了!

楼主:
有沒有人了解-室內機的風扇馬達的風速調變方式與原理。
讓『通用型冷氣控制器』+『自制調變線路』來避免連『馬達』一起更換

网友:
各廠牌設計不一...如第三品牌公司倒閉了
只能換公板+馬達的途徑.....
或換室內機!

网友:
這問題也困擾了我很久!!
我的作法也一樣是換公板+馬達

网友A:
現在大都指單冷型為主,其實照線路更改不會很難更換

网友:
大大換公版成功,記得PO一下維修過程,讓小弟也能長長知識!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大都指單冷型為主,其實照線路更改不會很難更換

大大換公版成功,記得PO一下維修過程!
有『分離式冷氣機的室內機的風扇馬達好像是用PWM來調速;
而不是傳統的用RELAY來控制風扇馬達的高、中、低速。』
的案例嗎?
讓我學習學習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