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HM光板子上電觸發後無法關機

楼主(2011-10-22):
第4張主機板維修
MCP61PM-HM
光板子上電觸發
電源電扇轉動
再按電源鍵
無法停機
請先進指教
感謝

隔了40幾天又從新拿出來研修
1. 會開機不會關機
2. 24腳ATX電源 阻值正常 沒短路 電壓正常 +12V也正常
3. 上假CPU: 時鐘0V  PG 1.79V  RESET 1.79V CPU內核1.57V  PLL供電2.5V   VTT 0.9V   總線A0.06V   總線B1.24V
    偵測卡 亮3.3V  +12V  -12V  RESET開機瞬間亮 但不跑碼 顯示 - - - -  仍不關機
4. 上真CPU 狀況一樣
5. 爬文有此一說 MOS 管2539 8腳的 更換即可  如附圖
    未知可否 請先進有償代修這張板子
THX

网友A:
光板子?...沒CPU?

网友B:
修的過程中,除非有短路保護情況,不然至少也要有CPU上去,沒CPU是不會動的喔!
手邊有除錯卡,善用它吧!才能知道卡在哪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板子?...沒CPU?

是光板子
沒加CPU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的過程中,除非有短路保護情況,不然至少也要有CPU上去,沒CPU是不會動的喔!
手邊有除錯卡,善用它吧! ...

受教了
感謝您

网友A:
拿到一張主機板好壞不知,第一步驟就是打對地電阻,只要ATX12V
(田4P)、ATX主電源插座沒有短路,就可以上替死鬼CPU(挑顆不重要
的)來開機(上電)。然後檢查記憶體的P、C、R,沒問題就插上一條64
~128MB的替死鬼記憶體跑除錯卡,如果記憶體C1可以過關才上替死
鬼顯示卡看可不可以開機看到POST畫面.......

免的燒CPU記憶體的損失慘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到一張主機板好壞不知,第一步驟就是打對地電阻,只要ATX12V
(田4P)、ATX主電源插座沒有短路,就可以上替 ...

您的經驗真的太寶貴了
我本來不管板子好壞
拿來就光板子上電看能否觸發 再來上CPU 之後記憶體 才是顯示卡
除錯卡的定義表 有看沒有懂 看了跟沒看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經驗真的太寶貴了
我本來不管板子好壞
拿來就光板子上電看能否觸發 再來上CPU 之後記憶體 才是顯示卡 ...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是為減少損失,如果你不怕燒零件
你也可以直上........

除錯碼很簡單,先辨識主機板是用哪個品牌的BIOS,看主機板
官網規格資料或看BIOS IC上的版權貼紙也行。

上卡跑碼停住在哪就看對照說明,AWARD的抓不到記憶體就是停
在C1,你觀察久了看多了就熟了。除錯碼只是協助你縮小範圍,不
代表一定是那個範圍故障......

楼主(2011-12-09):
引用 网友A: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是為減少損失,如果你不怕燒零件
你也可以直上........

隔了40幾天又從新拿出來研修
1. 會開機不會關機
2. 24腳ATX電源 阻值正常 沒短路 電壓正常 +12V也正常
3. 上假CPU: 時鐘0V  PG 1.79V  RESET 1.79V CPU內核1.57V  PLL供電2.5V   VTT 0.9V   總線A0.06V   總線B1.24V
    偵測卡 亮3.3V  +12V  -12V  RESET開機瞬間亮 但不跑碼 顯示 - - - -  仍不關機
4. 上真CPU 狀況一樣
5. 爬文有此一說 MOS 管2539 8腳的 更換即可  如附圖
    個人沒能力更換這個2539晶片 未知可否 請先進幫忙有償代修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