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 螢幕突然變黑~請教是什麼問題?(已上圖)

楼主(2011-10-22):
小弟的螢幕是 ADI 15 吋 LCD,在正常使用下,螢幕會突然變黑,什麼東西都沒有,但是電源燈號還是綠色,只能夠把開關關掉再打開,螢幕又有東西了。但是又會不規則的變黑,請問是什麼原因?謝謝~

网友:
是LCD異常
還是背光板異常
聽你的自述狀況
感覺像是"背光板高壓自我保護"

网友A:
有檢查過電容是否故障?

网友:
壽命到了,要把它打開來,po上圖片,稍微檢測一下必要電壓,這樣才有比較有更進一步的判斷

网友:
應該是電源板上電解電容老化導致

网友B:
沒背光....
15吋的通常都是高壓板上的電容爆掉或是高壓板燒掉...
15吋的電源板給我的感覺是蠻耐用的...應該不是電源板問題...
打開來檢查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檢查過電容是否故障?

請問一下,小弟更換電容都是大概看一下外觀,真的不放心就拆下來用電容表測,請問如果不拆下來直接測量要用什麼方式?這樣準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背光....
15吋的通常都是高壓板上的電容爆掉或是高壓板燒掉...
15吋的電源板給我的感覺是蠻耐用的...應該 ...

我看了一下機殼內只有兩片板子,一片是供應電源,另一片一堆密密麻麻的SMD組件與很多隻腳的方形IC,但是這上面的都是固態電容耶。有可能是這裡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檢查過電容是否故障?

電容表面都沒有「澎風」、外觀也無異狀,這樣來說是前端電源上面的點容有問題囉?因為後面那一塊板子上面的電容都是固態的。

网友C:
「壞掉又看不出來」,這是很常見的。

不拆下來幾乎沒辦法判定好壞,所以想修還是乖乖的一步一步做吧!!
最多就是看症狀選定合理區塊下去抓壞零件,選得準就修得快。

就當一邊修理一邊健檢。

网友D:
燈管老化的問題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燈管老化的問題居多

請問老化的話會完全暗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壞掉又看不出來」,這是很常見的。

不拆下來幾乎沒辦法判定好壞,所以想修還是乖乖的一步一步做吧!!

大大,請問固態電容會損壞嗎?

网友E:
有圖片會不會比較好說明呢..???
正常15吋的年代..要有固態電容...好像很少..外表像固態電容的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圖片會不會比較好說明呢..???
正常15吋的年代..要有固態電容...好像很少..外表像固態電容的就很多

抱歉,久等了。這是照片,請查收。幫我看看吧~
前端電源的板子今天查了電解電容的部分,大顆的電容容值都不足了,3300uF 的剩下 3100uF,1000uF 的剩下 980uF,最大顆 100uF 400V 的容值剩下 94.3uF,我都換掉了。只是目前還沒上機,不知道是不是電容的問題,但是前端的電解電容問題怎麼會妨礙到最小那一塊板子供給CCFL燈管的電力呢?這我不瞭解。還是說我應該上機測試,當螢幕暗掉的時候我量CCFL兩端的電壓,這樣是不是比較快?但是燈管的電壓是多少?我怕不小心把我的電表搞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老化的話會完全暗掉嗎?

尤其是熱縮套管的部分老化會漏電
導致高壓啟動後跳保護 而整個不亮
處理方法就是更換熱縮套管
如燈管左右兩側有變黑了
就順便更換吧

网友F:
CCFL 高壓,  不能隨意拿一般電表測棒量測!!

PC 用 LCD顯示器 CCFL 高壓
17"~19" 點燈電壓 約RMS 1500 V
         維持電壓 約RMS 800 V
               (17"~19" 差約10~15 %)
這還是因為用4燈管
15" 因為用2 燈管 先別開心 她是L形單一燈管長度大於17"~19"用的燈管
      點燈電壓 約RMS 1700 V
         維持電壓 約RMS   900 V
燈管長度大時點燈電壓(啟動點亮) 會更高

這是燈管規格必須照顧到誤差和低溫0'C冷啟動不易,點燈電壓要標示的較高
實際顯示器製造商 會縮水一下  降了20~30% 或 更黑的40%(非寒帶國家)
15"   點燈電壓 約RMS 1700 V 取1100~1300V
        維持電壓 約RMS   900 V 取 600V
因此顯示器製造商 是以
                       儲存示波器  (捕捉點燈瞬間電壓 一般示波器只能看 維持電壓)
                   和  100倍探棒  (考慮到 耐壓和量測負載效應)

因此也有另一種說法 主要是考慮到量測負載效應 影响
100倍探棒+示波器 的電容參予電路共振 使量測值降低

事實上燈管裝機後 與機殼金屬部分及 燈管導線 ( 4 CCFL甚至排列位置相位問題 ) 產生雜散電容效應
  使量測值 只能僅供參考   大家都在差不多的黑暗不明中求生存  會亮就好n_047|

楼主:
引用 网友F:
CCFL 高壓,  不能隨意拿一般電表測棒量測!!

PC 用 LCD顯示器 CCFL 高壓

大大,那我要如何測試它是正常與否?若是拆機檢測,看到畫面暗掉燈管又不亮,電源關閉再開,若是畫面又出現了,這樣可以判定燈管故障嗎?那前端電源的電解電容會影響到後端 CCFL 點燈的穩定度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尤其是熱縮套管的部分老化會漏電
導致高壓啟動後跳保護 而整個不亮

大大,小弟在拆卸的時候,發現燈管附近的塑膠框一壓就斷,燈管目視是沒有變黑。但是唯一不幸的就是其中一條排線被我弄斷了~~~
排線的型號是:EunSung E 129545 AWM 2896 80C VW-1
買排線可能又要花一筆錢,也有可能找不到型號,但是剩下的螢幕可以做什麼?報廢?

网友:
怎麼沒先換一條2燈公版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