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三洋家電服務站-三洋洗衣機SW-985U馬達不轉故障維修

楼主(2011-10-22):
客戶來電洗衣機可開機.可注水.也可排水,就是馬達不會轉,且有燒焦味,聽到這裡我心裡已經有譜了
準備好零件出發了

此機型的一些零件藏在這蓋子底下,供水器護蓋下方有一顆隱藏的螺絲,螺絲卸下後將塑膠蓋往右移,就可將塑膠蓋取下

看! 兇手出現了,爆漿電容,這種爆法蠻危險的!

更換新的電容,此顆電容是安規電容,當電容內部溫度過高時,將會自動斷開,不會有爆漿的危險

最近電器產品經常發生火燒事件,幾乎都是電容所影起的,大家要特別注意!像是基板上如果有使用到降壓電容的也要小心,最好能夠裝個溫度保險絲
最近除濕機又在大量召回,就是降壓電容惹的禍,真是被操翻了…!!

网友:
變"蛇砲"的電容n_133|

网友:
不能省的還是不要省..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A:
老師傅 用聽的就知道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師傅 用聽的就知道毛病

誰說我老了!

到客戶家小孩子看到我都叫我叔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誰說我老了!

到客戶家小孩子看到我都叫我叔叔

應該是先叫阿伯~
然後師傅再說是叔叔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誰說我老了!

到客戶家小孩子看到我都叫我叔叔

老師傅是尊稱 以後叫你少年

网友C(2011-12-15):
狗大叔~
請教溫度保險是用幾度?
通常我都直接換蛇爆那顆.
沒用溫度保險.

安規電容是怎麼看? 15uH?
感恩!

网友:
好棒的分享喔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大叔~
請教溫度保險是用幾度?
通常我都直接換蛇爆那顆.

洗衣機的安規電容不用外加溫度保險絲,本身內部已有作保護,溫度過高時會形成斷路,但不會再自動復歸
從外觀或標示我也不知道如何觀察是不是安規電容,不知哪位大大如果知道可否出來教導我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先叫阿伯~
然後師傅再說是叔叔才對!

完了我現在出門維修已有人叫我叫阿貝了n_132|
恭喜大大完修~~
偷學起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誰說我老了!

到客戶家小孩子看到我都叫我叔叔

.....阿貝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貝你好~~~

順興大好久不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順興大好久不見了

我常常在線上阿...偷偷告訴你~~我會修變頻的電路板了...
只是~好麻煩.....零件取得~更是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常常在線上阿...偷偷告訴你~~我會修變頻的電路板了...
只是~好麻煩.....零件取得~更是麻煩..... ...

變頻基板確實不好修,原廠都是更換整組的,一組室外驅動模組換下來動輒7~8千塊.....!
客人都哀哀叫了~~
如果會修板子,利潤因該不錯

送你一張參考資料,這是三洋一對多變頻室外機馬達簡易判斷
之前我有PO過此機種的維修範例,如果不注意一點的話,更換下去的驅動模組就........
http://bbs.pigoo.com/thread-2605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頻基板確實不好修,原廠都是更換整組的,一組室外驅動模組換下來動輒7~8千塊.....!
客人都哀哀叫了~~
如 ...

其實~~傷害可以降到最低....
只要在電源端加一個東西~~就不會這麼嚴重了...
問題是~~不會有人想去加這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