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示卡X1950 PRO 256M DDR3不小心修復實例

楼主(2011-10-22):
顯示卡X1950 PRO 256M DDR3

顯示卡短路造成整台主機無法開機
目前狀況是短路.所以不上電測量先排除短路
先往~有直接對地的元件或大型元件做測量
找到ㄌ

補一顆上去
短路的區塊再測量看看
短路已排除
上機測試
開機正常了...還好沒其他問題.不然頭又要痛了=..=

网友:
這也算不小心嗎ˇ ˇ"
大大您太謙虛了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我一看到密密麻麻的電路板頭就暈了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分享~
1. 狀況是短路.不上電測量先排除短路
2. 有直接對地的元件或大型元件做測量

Tks!!^^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這樣花工夫去量找故障點叫做不小心???
那小弟真是汗顏.....
小弟每次都是用偷雞摸狗的方式修東西.....

网友:
給你一個厲害....

网友:
在下最怕找短路的貼片電容了......

敢問大大有什麼好的法子?

网友:
感謝 大大無私分享 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