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4門白鐵冷凍庫散熱系統移裝實例

楼主(2011-10-22):
這台是上冷凍.下冷藏,風扇式自動除霜凍庫

因友人要成立饅頭工廠,屆時工作場所為密閉式空間
在安全衛生及散熱因素考量下,必需將散熱系統移至室外!

此台壓縮機冷媒為R404A

移裝時需將冷媒全部洩放掉

焊開接合處

將散熱機組取下

拆下散熱馬達4顆固定螺絲,清潔鋁片及扇葉

這是主人事先請鐵工師傅製作的白鐵平台

將散熱組用自攻螺絲固定於平台上

先擴管以方便焊接

將銅管穿過8吋RC牆(光洗2吋的洞口就費了30分鐘)

焊接銅管(共延長1.5米)

焊接完畢之後,接下來抽真空20分鐘

原本馬達為正轉吸入散熱
現因地形關係,改為逆轉排出散熱

將聯絡線固定於回管處

抽完真空,關掉真空機,暫空20分鐘

確定壓力錶無變化後,接下來是打開電源,準備冷媒充填作業
因是R404A冷媒,所以必需倒立液態充填

經過一個鐘頭後,已接近設定溫度

錶壓力大約26psi

不到一分鐘已達到-15度,壓縮機停止運轉
      大功告成!

    謝謝收看  可以轉台了!

网友A:
佩服~佩服~請問冷媒液態充填量是用秤的嗎?但它有延長囉!
還是一般如冰箱充填,看運轉電流與回管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請問冷媒液態充填量是用秤的嗎?但它有延長囉!
還是一般如冰箱充填,看運轉電流與回管溫度? ...

1.冷氣R410冷媒我才會用秤的
  一般凍庫我都是看回溫管
  錶壓力以30psi為基準....視氣候溫度而有所差異
2.  1.5米的延長是容許的範圍...不必加粗銅管...和多加冷媒

网友B:
請問一下下
用自攻螺絲鎖在白鐵平台上
好不好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下
用自攻螺絲鎖在白鐵平台上
好不好鑽?

雷大是老師傅還故意問我.....怎可能會好鑽呢!!!
不過小的還是用小一號的新鑽頭,鑽出個洞之後...
再使用自攻螺絲!那就快速多!

网友C:
.....只有一台..為何不考慮裝側面?
這種裝法..再加上他的空間..為了防雨..會熱循環吧...
而且..白鐵架沒考慮到以後要清洗...如何將廢水集中..
這種安裝的方式..也會影響以後清洗吧...

冷凍庫最怕的就是散熱不良..
要是散熱不良...不是像冷氣機..
吹不冷才反應保養就好的...

冷凍庫只要散熱不良..1~2天沒人發現..
就可能直接把壓縮機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台..為何不考慮裝側面?
這種裝法..再加上他的空間..為了防雨..會熱循環吧...
而且..白鐵架沒考 ...

日後要加裝1台...所以才會採用正面方式

因風馬轉向已更改..屆時灰塵一定會囤積在裡面..如要清洗的話...要拆掉4顆風馬固定螺絲...

該處在3樓,無障礙物..風很大..當時焊接就有點困難...所以不會有散熱不良的問題!

那空地是共業地,已知會過地主...日後保養污水只是塵沙..並不是廚房油污...所以不會有糾紛~~~

网友:
圖文介紹的很清楚 …
感謝 lhc 大 分享 !

网友:
lhc 大真是多功能維修師,感謝分享 !!

网友:
大大的實例解說很詳細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大大既然是冷氣大人..

网友:
這篇文章很詳細,給 Lhc 加分了。

裏面一些特殊的工具及技巧,很給它實用的,雖然我不是做這個行業的,但也有些心得!

THKS..

网友(2011-12-02):
請教板主是否有電腦板溫度設定說明書.有時客戶要更改溫度時無法調整.面板被鎖定...

网友D:
lhc 大
     怎麼不把壓縮機一起外移,這樣不就更安靜,散熱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hc 大
     怎麼不把壓縮機一起外移,這樣不就更安靜,散熱也好???

也是可以這麼做
但因要考慮防雨及回管保溫的問題,較麻煩!
因是饅頭工廠,所以聲音不用考慮在內!

网友(2012-02-10):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台..為何不考慮裝側面?
這種裝法..再加上他的空間..為了防雨..會熱循環吧...
而且..白鐵架沒考 ...

猴塞雷啊!
版大的專業施工,而且要施工很久的時間
s大的專業細心,像科南一樣的觀察入微
都是神級的專家!
菜鳥級的我對2大敬佩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