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a DIY AMP故障求助

楼主(2011-10-23):
我在拍賣上買了一塊雙聲道的TDA2030a X4的套件,裝好後聽了一年多都沒有問題,不過前陣子電腦主機板維修,有一個禮拜都沒開機,後來主機板送回來開機的時候,左聲道開機兩秒後會有很尖銳的噪音傳出,不論有沒有接訊號都有,右邊則是正常,不過雜音非常清楚,另外可變電阻沒有作用,不論怎麼轉都是一樣的大小,用電錶量過阻值都正常,用新的2030a換上去也是一樣有問題,另外請教TDA2030a可以用三用電錶直接量測出有無故障嗎?
補充:有問題的左聲道其中一顆TDA2030a開機後溫度上升異常迅速

网友A:
TDA2030A的第4PIN
輸出端有一個1歐姆串一個
0.22u的電容接地
查看看這兩個零件
是否有異常

网友:
您這個是橋接2聲道,其中的回授迴路發生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2030A的第4PIN
輸出端有一個1歐姆串一個
0.22u的電容接地

我的是0.1uf串1歐姆,用電容表測過容值正常,電阻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0.1uf串1歐姆,用電容表測過容值正常,電阻也正常

1. 確認分清問題屬於何處  PC-插座 <-頭-信號線材-頭->插座

2. 從PC輸出插座==>插頭-信號線-插頭==>PowerAMP插座  也是故障常客
  因為你說PC送修一段時間沒有使用  插頭髒汙氧化 也是有可能-AMP

3. 這類TDA20300A 套件極多 如果 信號線-插頭==>PowerAMP插座 之間
   方便交叉變換左右聲道 不妨先試試

5. 拔除左聲道信號線 只供應右聲道信號輸入 確定後再把右聲道信號輸入 替代送入左聲道...

確定是PowerAMP之後看 6/7/8:
6. 檢查電源到濾波到IC端  /  有高低音TONE 調整嗎? 試著BY-PASS 信號

7. 既然TDA20300A 已經換過 而且PIN-4 /RC (1歐姆+0.1uF) 檢查沒事
  那就再看看左聲道 兩個TDA2030A 的PIN-2 接RC落地的小電解電容一般是22~47uF/R=680歐姆

8. ~~土法煉鋼~~
   TDA20300A 應用電路算是零件少的了
  左右聲道是一模一樣 可以對映參照 一個對一個 左右聲道的零件交換吧
  一個晚上的時間也差不多了可以找到了

楼主:
昨天搞了一個晚上,結果我把解焊下來的元件再焊回去,居然就正常了,又是給我裝笑尾的,總之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