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對award LGA 775 偵錯code跑碼流程熟的?

楼主(2011-10-23):
有誰對award LGA 775 偵錯code跑碼流程熟的?
原理相同應不限型號,目前手中一塊不能開機當在c1h,而前一個碼是84h
c1h-initial memory
84h-initial ISA PNP boot device
ddr2記憶體已試過4支,所有插槽都換插過,不管有無插ddr2,speaker都不會叫且碼當在c1h
1、哪裏故障?沒插ddr2應會beep才對?
2、有無辦法確認南北橋無斷焊及功能正常?

网友:
ddr2插槽供電是否正常?地址線及數據線的阻值測一下看看吧。

网友:
ddr2插槽地址線及數據線測對地,PCB是否變形等等....

网友:
記憶體部分涉及供電、時脈、復位、BUS.......前三者好解決,
後者可能要透過打阻值卡幫你確認插槽到北橋晶片有無問題。

其次你要確認北橋有工作,因為記憶體控制器在北橋中...

比方說北橋BGA虛焊到相關訊號可能也會這樣....

以上供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