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 電池 加上 wheatstone bridge, 可以提供很準確的 41uV 輸出嗎

楼主(2011-10-23):
這是一個疑問, 因為校正K-type theromocouple 時遇到的, 買個很貴的校正器材就免了, 因為人家設計儀器也是透過理論基礎加上數學模型, 既然能做出來賣, DIY 應該也可, 只是不知道可以準確到哪裡.

但是想要看看 DIY, 俺只有3-1/2 位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很準的電表, 配合電流源, 可以行得通嗎?

网友A:
如果你能具備下列條件:

1. 找到好的Op Amp.
2. 輸出低漣波的電壓.
3. 有辦法處理雜訊問題.
4. 有辦法讓你整個電路很穩定.

用電池的話,就要注意,1,3,4.
這樣可能就有辦法達到你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具備下列條件:

1. 找到好的Op Amp.

願聞其詳..

网友:
1.如果只是要輸出41uV,只要微調bridge電阻臂的比例即可.但1.5V電池會消耗需常常調整.
2. 3-1/2 位電表解析度應是無法測得uV.
3..驅動源應使用高穩定性的參考電壓源或定電流源.
4.一般OPA並無法於單電壓及較低電源上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