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外接盒變壓器維修

楼主(2011-10-23):
因為上次的變壓器不知道為什麼換完電容後就再起不能了 所以買了一個舊的回來 當場測試後電源燈會亮
可是拿回來後用到外接盒一點點反應都沒有 嘗試用POWER接電+變壓器後就可以使用 電壓足夠可能電流不足
所以問題可能是變壓器的問題

爆爆一族

爆爆一族

拆開後4顆電容全爆了 大顆的規格是1000UF/16V 小顆一點的是680UF/16V
手邊只有1000UF/16V 換上後一切正常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軟的好!

网友:
恭喜完修,換電容是最軟滴.....

网友(2011-12-01):
完修恭喜換電容軟的不錯

网友(2012-01-17):
我開始也要加入POWER維修

网友:
現在東西都不耐用
越做越小
散熱越來越差
壽命越短
一般外接變壓器--------------------說穿了就是-----偷工減料躲安規---------------------低壓不用安規

网友:
如果把地板的顏色加進來,那4顆電容器爆得就像4個剛蒸好的發糕...

网友:
感謝大大常常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2-03-27):
請問各位大大,小的外接盒的變壓器也曾經爆過電容
經過手動更換後( 小的有偷偷升級一些規格...(電壓相同但u增加一些些)
經過一年後,小的硬碟馬達常常會開始停機.... 然後在開機
很像電流不足的問題.....
不過這次看變壓器都沒有報漿的狀況....請問小弟有什麼處理方向嗎??
ps(小弟的外接盒有改裝一個風扇,不過也改了至少兩年多了.....12V 6.8W )

网友:
恭喜大大~

网友:
恭喜完修~撿到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