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顆紅寶石 82uF 450V KXW 電容是正品嗎?

楼主(2011-10-23):
今天去電子街,想說上次幫老婆那台Philips 170b6換電容時,還有一顆大電容沒換到,想說就去常去的那家電子材料行看一下;其實在當下看到時就有點怪怪的,因為印在上面的字體有點粗糙;買回家上網比對,也發現這顆字體印刷的方向跟其他的也不一樣?最讓人懷疑的在電子文檔的規格中,Rubycon KXW 82uF 450V 的外觀尺寸應該是16mmx40mm,但是這顆卻是16mmX35mm?不過因為不是專業也不敢妄下定論,只能上來求助 ~~另外想請問電源版的這顆大電容82uF 400V,不知道可不可以用120uf 400V的代替?

正面照

正面照

背面照

背面照

高度是35mm

高度是35mm

網路上找到的電子檔

網路上找到的電子檔

网友:
要辨別真偽除比對體積規格外還要看電容頂的防爆紋(Robycon是K字)
和電容的底塞以及字體印刷樣式,
可以請教米多力大大來辨識真偽~

网友:
板橋有代理商看過她們倉庫裡面滿滿的電容 應該是真品
不過我也不太確定

网友:
你說的82uf/400V,可能就是一般裝100uf/400V的.

純以電容的誤差來說:
1. 82uf x ±20% = 65.6~98.4uf
2. 120uf x ±20% = 96~144uf

82uf的上限與120uf的下限已經幾乎相接了,而且一般在濾波上,可以用上一級的電容,也就是100uf的,而用120uf則擁有更好的濾波效果,所以沒有問題.

楼主:
防爆紋是Y型,那這顆應該是假的了~~@@~~今天拿去跟店家換,還特地看了她店所有的200V~450V,22uf~150uf的電容,這不看還好,看了真是傻眼(有人在所以沒拿手機拍);不但Rubycon、NICHICON、NIPON CHEMICON的印刷字體全都一樣(連某些字母模糊的地方也一樣),還有防爆紋也統一全是Y型,真不知道該說甚麼~~~~~這一間應該算是蠻有名氣的吧(不曉得是不是妹妹很多的原因),怎麼還會發生這種事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爆紋是Y型,那這顆應該是假的了~~@@~~今天拿去跟店家換,還特地看了她店所有的200V~450V,22uf~150uf的電 ...

首先...
(防爆紋要為K字~有提到了)
KXW的字體的外觀樣式不對...小字粗體
負極標線樣試不對...應為灰底內有小方塊但沒箭頭
週期標示不對[(M)=松下?]...通常週期錢都會有一碼英文
例如:"A"0641或"T"0540...等等
再來是承受溫度105度
再來會寫PET或其他

所以...這顆是假的...這應該是在今X買的吧?
日系電容我覺得去龍X買規格比較多!但有的年份比較舊就是!

网友:
現在電容假貨一堆 連電子材料行 我看放到大肚子 的電容還在賣....
真不知道 要如何買

网友A:
最近拍賣也買到一批怪怪的SANYO電容,目前放著不敢用n_1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拍賣也買到一批怪怪的SANYO電容,目前放著不敢用

如果電容品質還可以,應該還好吧!!!

就用LCR量一量,過關應當都可以算正常品吧!!

(我最近拆一些電視與CRT的廢料,都是五、六年或更久的產品,拆下來的電容品質有不少都算堪用。就容質正負10%以內;D值0.15以下(多半只留0.1以下))

(我問過某一開發電子產品的老前輩,說容質15%以內,D值0.25之內都可以。因為我以前剛買LCR時,搞不清如何判定電容品質時,自設D值是0.15。他說不用這麼苛。不過我量D值新的都在0.08 0.06或以下,所以一般還是採用0.1以下為優先。我量了拆下來的電容,日系的確實比較好,過了七、八年,有些量起來跟新的差不了多少。)

网友:
我的意思是,就算不是真的日系好電容,拿來做一般使用應當還行吧!!

网友:
畢竟電容異常看多了,其中日系品牌也不在少數,對這類不知道產地在哪裡的,用起來心裡還是會"驚驚"

网友B:
這顆是OEM做的(吃名的),但純不純我不知(應該不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顆是OEM做的(吃名的),但純不純我不知(應該不純)

連電容都有代工的喔...那這樣大家不都貼牌就好了...連仿的都不用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連電容都有代工的喔...那這樣大家不都貼牌就好了...連仿的都不用仿了

電容代工早就一堆了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以純不純為定義,所謂純的就是指從材料到製程設備都是在日本作業的(但現在很少了);所以啦!就要認定這日系電容有幾分純正,可是這些只對大廠才有認證,其餘小廠或個體跟本不會,概略分以下項目:
1.鋁箔是日系的嗎?
2.電解紙是日系的嗎?
3.電解液是日系的嗎?
4.製造設備是日系的嗎?(這方面目前都改成他製然後自行再改裝)

向樓主這顆,鋁殼不一樣'膠套印製不一樣但字母名是一樣的,這些其實不影響產品壽命等問題,但為什麼要這樣做,主要是要區別,就像日本進口車跟國產車的道理會做小改變的,所以啦!要當日系OEM廠,也不是隨隨便便的,其差異點大多是在設備跟人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