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15TP無法開機

楼主(2011-10-23):
這是小弟幫修的筆電~上電開機沒螢幕,指示燈過幾秒後全滅,只剩電源燈
此時再按電源鍵不開機且電池燈會亮(接AC,沒上電池)

拆開後沒有元件燒焦等跡象,GPU有點高溫後的痕跡
不知道是否有大大可以幫忙debug 或是換低溫版的GPU

网友:
GPU從做或是換溫控型晶片應該可以修復

网友:
是顯卡故障換7400
最近這台真多人修

网友:
這顆前些日子才幫老闆送修過,不過還可以開機,建議顯示晶片也一起換成有溫控型的~~

网友:
NVIDIA晶片通病 更換改良版 白膠 低溫 溫控 晶片 即可降低反修率

楼主:
請問版上有大大可以更換溫控板的GPU嗎? 可以的話請報價~機子在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