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電熱水器電源 220V 30A 單相施工

楼主(2011-10-24):
由於當天沒帶相機無法拍照,請見諒!

電熱水機我己移到新址並固定好,但因要使用 220V 30A 電源,所以施工內容如下:

1. 電源箱內無 220V 30V BK,只有 220V 20A 冷氣用 BK,所以在電源箱要接一 220V 30A(以上)BK
2. 配線約 8 公尺,線材需符合安全規定。電熱器在陽台,電源箱在客廳,可拉明管(視狀況而定)
3. 電熱水器已架好,缺電源及接地

由於有關用電安全,所以想請這方面的達人施工。

地址在桃園市經國路,近敏盛醫院、家樂福,請大家幫個忙,或是介紹附近有口碑的業者。施工時我會在場。

意者,請 PM 給我。

感謝!

附圖是該款電熱器外觀圖,提供參考!

网友A:
現在這款把漏電段路器改在側邊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這款把漏電段路器改在側邊囉?

內行,被你看出來了。^_^
右邊那一片就是漏電斷路器。

网友B:
哇~裝這台,看來好高級喔,
cremaker大,是要搬來桃園定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裝這台,看來好高級喔,
cremaker大,是要搬來桃園定居?

沒有啦,是幫別人徵求的說 ^_^

网友:
用電纜線比較快

网友:
說真的,「肉腳」的水電我遇過兩個,
達人級就沒遇到了。

楼主:
我原本也是想自己接的,但對這種使用大電流的 “怪物” 來說,實在怕會有安全上的問題。

這台使用 30A 電流,功率可達 6KW,很帥吧!

网友:
樓主這台和我家的一樣 我也是自己拉線
不過當初為了省錢 使用兩條5mm的絞線
和一條2mm的地線 再用壓條慢慢的往目的地拉線
就這麼完工了 還拉了快20公尺

网友:
忘了說了 樓主這台是使用用220V的吧
"蠻幹"後,BK(breaker)記得換成IC=5KA 30A 的就可以了
加油了

网友C:
EH-128BS 12G儲熱式電熱水器, 電源單相 / 220V 功率/電流 6kW/28A
30A 無熔絲開關對28A來說只有2A的裕度,
如果電器老舊電壓不穩問題時,無熔絲開關很容易跳電
如果怕有常常跳電的困擾,就再把無熔絲開關加大一級吧!
電源開關箱増設至40A 無熔絲開關(附漏電斷路開關)
電纜線3C 5.5 mm^2以上或8 mm^2避免纜線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EH-128BS 12G儲熱式電熱水器, 電源單相 / 220V 功率/電流 6kW/28A
30A 無熔絲開關對28A來說只有2A的裕度, ...

感謝!
原先有條電源線,但不太好拆,應該有超過 8 公尺。
我到時施工時,再看看是否如同 “看人生” 所言的規格內需求。

^_^

网友:
不錯!用8mm^2/3c的 cable 安全裕度較佳,而且用纜線方便,不用配管,施工簡單,
BK 要用大一點,免得常跳掉,地線一定要接,否則會有感電的危險。

我家也是用儲熱式的,自行安裝不會麻煩的,只是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水壓過高的話要加裝減壓閥,免得儲水桶承受不了會從焊接不良的地方龜裂而漏水。

网友:
其實以cremaker來說,只要告訴他一些施工重點,要接這條線是不困難,但是他可能會面臨沒有工具的問題。
我以前的住家也是用儲熱式的熱水器,儲熱式的熱水器線材可以不用像瞬熱式的那麼粗,但是至少5.5平方是跑不掉的,電線接布雷加這邊要壓Y端子需要壓接工具,另一端接熱水器有可能也是壓Y端子,但我看過的儲熱式熱水器好像都是接三條線出來,這時要接這兩條電線一般會用銅管壓接,所以壓著鉗、端子及銅管的壓著工作做的好不好就很重要了。
cremaker只要借到壓接工具,並確實做好上述的壓接工作,自己接自然不成問題。

网友D:
先看NFB電源側線徑是否為8MM平方電線.再考慮是否負載側使用8MM平方電線.
wooden大說的接地一定要接.如樓成層很高或有加裝加壓馬達裝個減壓閥
因我有一個朋友的親戚.接的是油漆工程.但以為配線簡單.結果他把白線接設備外殼.屋主使用後跟他說怎麼洗澡會有麻麻的.後來經人一看是他接錯線.還好沒鬧出人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先看NFB電源側線徑是否為8MM平方電線.再考慮是否負載側使用8MM平方電線.
wooden大說的接地一定要接.如樓成 ...

屋主:噢~~~~~洗~~洗~~洗~個澡真蘇湖......(漏電抖音)...櫻花有夠讚

櫻花Mr.SONG:先生,你接錯電~~係漏~~~~~~~電啦n_033|

屋主:什麼時候貴公司熱水器還有電療的功能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屋主:噢~~~~~洗~~洗~~洗~個澡真蘇湖......(漏電抖音)...櫻花有夠讚

櫻花Mr.SONG:先生,你接錯電 ...

您別挨罵啦!
還電療咧!
除非那老兄連漏電斷路器都沒接,如果真這樣,那還真有可能出人命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別挨罵啦!
還電療咧!
除非那老兄連漏電斷路器都沒接,如果真這樣,那還真有可能出人命那! ...

所以該給人家賺的還是得給人家賺,要找專業的....

我就看過半路出師的接總開關的線都沒用Y接頭壓上,
直接鎖在總開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該給人家賺的還是得給人家賺,要找專業的....

我就看過半路出師的接總開關的線都沒用Y接頭壓上,

對啊,我也是想這種大電流的,請達人裝。
但大家都 “太客氣” 了 ^_^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我也是想這種大電流的,請達人裝。
但大家都 “太客氣” 了 ^_^

熱水器說明書上會有技術要求,比方線徑要多粗的,注意一下就好....

网友:
儲熱式熱水器都會有裝漏電斷路器,不過看過不少使用者將漏電段路器當做是開關在用...
使用線材規格等規範說明書裡都會有寫,單相三線式220V不難接....
兩條110V+1條N相中性線,就這樣而已.....
壓接鉗和壓接端子這類工具和材料隨便一般五金行都有....
反而要注意的是電箱內原設計的總電流量到底是多少....
早期的老房子或是小套房這類型的房子,有時原先設計的總電並不大,
現在又冒出這個吃大電的東西,怕會超載.....
這部份可能要稍微計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