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教~聲寶lm-26s2d劃面好像油畫

楼主(2011-10-24):
調整大小照片  調整大小旋轉照片  調整大小旋轉照片  如圖.會不會是邏輯板出問題
請各位高手指示一下...謝謝.

网友:
請再拍一下…T-com 板及面板型號的照片 !

网友:
量一下GAMMA電壓,應該是這裡出問題了.

网友:
檢查T-COM
這個故障跟主版無關希

楼主:
無邏輯板.奇美面板.只有圖片上那塊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邏輯板.奇美面板.只有圖片上那塊機板

請報上面板型號 !

网友:
1.滿好奇電源板....能不能照出來阿...

网友:
T-con問題居多!!!

网友:
T-CON 或AD都有可能.
這型有修過類似問題. AD掛!
你可以用其他輸入測. 如果VGA/AV輸入OK, 那就和T-CON無關.

网友A:
T-com    AS15-g 或 AS15-f  換掉就 OK 了 > <

网友(2011-11-28):
t_con   連在面板上

网友:
期待答案揭曉~~

楼主:
已經完修T-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經完修T-com

能否提供完修圖片或修了t-con上的那些東西,這樣大家才知道你修了那裡~
也不枉樓上的大大給你的意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提供完修圖片或修了t-con上的那些東西,這樣大家才知道你修了那裡~
也不枉樓上的大大給你的意見啊 ...

我是剛好有同行面板破.對調換上就好了

网友:
恭喜!恭喜!恭喜!

网友(2012-01-12):
請問是換主板嗎?還是面板上的東西ㄚ~~~??因為我也有一台不知該如何是好~感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com    AS15-g 或 AS15-f  換掉就 OK 了 > <

不好意思借此文請問chaimarvin 大
小的剛好有一台BENQ42吋液晶電視
T-COM編號為T420HW02 V0
原症狀為白屏淡影...換上AS15-F後影像即正常
熱機一小時後卻變油畫....二小時後又又變成白屏淡影..
是否還有其它零件要一併換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借此文請問chaimarvin 大
小的剛好有一台BENQ42吋液晶電視
T-COM編號為T420HW02 V0

不放心換ㄧ片試看.
還有你有沒焊好!
週遭迴路有問題居大!
除非你中大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借此文請問chaimarvin 大
小的剛好有一台BENQ42吋液晶電視
T-COM編號為T420HW02 V0

AS15-F 換過 都不行 有可能 整片老化 要找 問題需要花時間   建議是買一片良品換上就 ok 了  除非你不急  你掃一下 AS15-F 附近的 貼片電容 有可能加溫的時候 掛點了 試試 ^^